[拍摄] 论坛首拆,运动高手秀网络摄像机

楼主(2019-07-28):
这个东西网上没有发现有拆解,发上来,大家看看评价下,值几个钱?

外观

先看看机身贴纸,商品名称,下面一个大大的二维码,再下官网地址吧,公司名称,联系方式。

开拆,拆掉顶部大螺丝,去盖,发现没有用处,接下来揭掉前面的装饰盖。

嗯有四颗螺丝固定。
拆下螺丝,取下前脸,顺便发现底部也有两个螺丝,去掉。

和前脸两条连接线,红黑色是连接的MIC,有语音功能?

另一条白色四线的连接红外,切换不同焦距下红外灯珠。

都有密封圈。

拆掉两个固定螺丝,取出机芯。

仔细看看镜头是电动变焦的哎

多角度再看看

这个侧面

看看镜头下方,有电池,有复位按钮,还有TF卡座

右边的连个绿色贴片保险,是给POE供电准备的

背面取下散热之后

主芯片海思3516

ROm 存储器

这个角度看看网络变压器

拆下来的散热,上面是导热胶垫

散热器上面固定的poe供电模块,用一个6P排线与主板相连接

这角度再看看主板

查下来的前脸,上面四颗红外,透镜四颗各不相同,因为需要照顾镜头变焦到不同距离的照明

背面,铝制散热片

镜头周围的装饰,兼有防止杂散光作用

红外灯板,四颗红外,限流电路,没有常见的光敏电阻,这个红外开启靠镜头检测光线实现

看看外壳后半部分,里面有防潮颗粒一袋。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摄像头是OEM的大华.

楼主:
手机发帖实在辛苦,电脑上整理吧

网友:
摄像头就是摄像头,贵可能就在于专用性和软件功能

网友:
手机下载个软件ip camera,摄像头常按复位按钮3秒以上,用手机WIFI搜索摄像头IP,密码好像是01234567,进入设置,就可以手机连接摄像头观看了,

楼主:
呵呵,通电复位,总算是扫描到ip了。 默认是192.168.1.108,搞监控的兄弟们猜出来了吧? 大华默认就是这个

浏览器连接,提示设置密码,设置完毕登陆,OK,可以预览了。

复位前因为是定制的,ip已经不知道设置到了哪个IP段,反正我用ip扫描工具扫了半天没找到。

看看实际效果
广角 2.7mm

拉到最近看看

应该就是下面这个型号,因为有电动变焦功能,用处大大。 大华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窗户里面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窗户里面看不清楚。

估计是变焦镜头的缺点,如果定焦镜头应该能清楚些,但是用途少。楼主的变焦镜头,好像是3到9毫米,实际3倍光学变焦。我以前网购过几个一代和二代的海蓝镜头,好像是4到8毫米的两倍光学变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变焦镜头的缺点,如果定焦镜头应该能清楚些,但是用途少。楼主的变焦镜头,好像是3到9毫米,实际3 ...

几十元丢给我吗?正想找个玩玩……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啊

网友:
通用型号的星光变焦摄像头,再通过厂家的SDK二次开发直播软件给球友们在线观看

网友:
我有个海康的2.8-12mm变焦,,,一查居然1k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十元丢给我吗?正想找个玩玩……

我自己有一个,已经改在旧的记录以上,主要弄微距看点芯片型号等需要用。我那2018年之前的废品站,没找到一个旧的电子眼,估计被大柳树市场的商家挑走了,19年之后的废品站不让进去了。网上那很多新的2.8-12毫米的变焦镜头,好像300万像素大概25元,旧的网络摄像头大概几十元一个。

楼主:
某宝 报价500多
变焦 2.7到13.5 不止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户里面看不清楚。

改用手动变焦 可能好一些,现在自动变焦对准的焦点应该是外墙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2024-09-24):
这摄像头能在海康录像机上用吗?

网友(2024-11-20):
朋友台球厅不干了,一共有3个摄像头。
我拆了2个摄像头还有一个没拆,当时在营业那里刚好有人在打球。
我把高手秀穿透器也拿了,回家试了下在APP上可以看,不是管理员不能调试。
朋友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如何调试高手秀穿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