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神:主板不插CPU供电

楼主(2019-07-28):
各位大神,今天发现了一个不解的事情,手上有一台老电脑,华硕g41主板,E8400CPU,今天在更换电源时忘插CPU供电了,结果电脑却能正常开启,正常使用,这是什么情况?CPU供电可有可无?还是运行久了会CPU供电不足?

网友:
主板上是并联的,多一个口是为了增加供电稳定性,毕竟这个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
还是插上去比较好

网友:
有些主板不插不能启动

网友:
有些主板 CPU供电是专门供给CPU的 24PIN不再供电给CPU   不插不能开机
而有些主板 24P中的12V和CPU供电是并联的  协同工作 不插入CPU供电时 是可以正常使用一些教低功耗CPU的
但中高功耗CPU 会报错以及稳定性不良
一些低端主板和特殊用途主板 甚至没有CPU供电设计 完全由24P供给

网友:
这个要先看CPU的功耗,再看主板厂家的设计。

能不能点亮,点亮之后能不能稳定运行,都是问题。

最早的时候哪有这个单独给CPU供电12V4Pin插头啊,都是从20Pin插头给CPU供电。而现在CPU的功率越来越大,24Pin插头供电都略显单薄,CPU供电插头都是4+4Pin了。

E8400的热设计功耗是65W,建议你还是把4Pin插头插上吧。

手边有块15年的梅捷SY-1900主板,它直接板载集成了四核的赛扬J1900,因为功率就十来瓦,主板直接没有设计单独的CPU供电插座,CPU也没设计散热风扇,直接就是一块铝合金散热片。

网友A:
第一眼看成不插CPU能正常开启、正常使用,还以为我被忽悠了几十年

网友:
这个不一定,要看设计,部分功耗比较低的并不需要12V单独供电也是有的。

网友:
开机低负载的时候没事,高负载的时候肯定顶不住...

网友:
我一开始看标题,就猜到英特尔公司和AMD公司离倒闭不远了。

网友:
唔,这个得看主备设计,现在主板设计是CPU供电那一路是独立的。不接的话CPU完全不工作。

网友:
这个和主板设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看成不插CPU能正常开启、正常使用,还以为我被忽悠了几十年

网友:
我这里的很旧 的线割机的主板基本上都没CPU供电接口,就算有他们也不插照常使用!不过学楼上说的,功耗高了的时候可能出现不稳定情况

网友:
CPU的真正功耗,根本达不到官方数据。或者说正常使用,很难达到。看网页,基本就十几二十瓦。

网友:
建议插上,供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