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创维E900拆机

楼主(2019-07-28):
地摊上面高价买的,没有电源,本来想买个S905的刷个LAKAKA玩玩,谁知是海思的方案,好失望啊。

网友A:
lakaka是什么
我也有好几个机顶合
怎么玩
好像也是海思的

网友:
这芯片 内存 和电阻布局好方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kaka是什么
我也有好几个机顶合
怎么玩

一种linux系统,里面有模拟器,可以玩一些怀旧的游戏,据说ps1的都可以模拟

网友B:
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机器,天津联通的iptv,破解了当普通机顶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机器,天津联通的iptv,破解了当普通机顶盒用

我在天津买的

网友:
想买905芯片的,基本就是B860A V1.1-T或者2.1版本的,还有BST的R3300系列

网友:
主芯片好像不是高通的吧?

网友:
华为方案,创维oem,你这个好歹有个大散热片。电信自费买华为ec6108v9c盒子里头就一块u大小散热片.

网友C:
E900系列中,后面带V21C/D/E的版本中有部分是S905的,但还要提防是否被阉割Wifi,尤其是阉割了TF卡的,购买之前得先了解清楚。

网友(2019-12-08):
引用 网友C:
E900系列中,后面带V21C/D/E的版本中有部分是S905的,但还要提防是否被阉割Wifi,尤其是阉割了TF卡的,购买 ...

高手厉害

网友:
楼主在天津哪里地摊儿买来的好羡慕

网友:
还有移动C201-1易视版的也是S905L,可以买这款,大概63-65左右

网友(2020-12-05):
E900V21C刷游戏系统最好了 带TF卡接口两个usb口 游戏系统放TF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kaka是什么
我也有好几个机顶合
怎么玩

楼主打错字了,那个叫Lakka,自带了FC、SFC等等很多的模拟器,好像也自带了Kodi。。。

网友:
铜球,地摊位置,羡慕ing

网友:
翻车讯的N14就是S9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