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电压1V的18650锂电池

楼主(2019-07-28):
捡来一些锂电池量电压只有1v
放在充电器里不能充电 放进小风扇 接上电源 放一晚上 取出来量电压就4.2v了

网友:
这操作学到了呢

网友:
你这修复的好神奇

网友:
高级手法,学习了。

网友:
这风扇里面不是4056冲的么

网友:
智充不行,只能用傻充?

网友:
正常的锂电池充电器,电池电压过低是会拒冲的,一般用维修电源调到2.5v,电流0.5a,慢慢网上加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试过,这种修复的电池容量都非常低。都只有几十毫安时。不知各位修复后有容量高的吗?

网友:
如果自放电不大还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这种修复的电池容量都非常低。都只有几十毫安时。不知各位修复后有容量高的吗? ...

这种电池我上回充一个1a就充了40分钟,电池滚烫,有七八十度,拿下来一测,4v都没有,然后放电,多充几次能到4.2v了,但是也是容量很小,拆开看极板上面的电解质都已经脱落了,这种电池应该无解

网友:
以前试着修复过,但是电池内阻大的根本没法用。最终还是放弃了。

网友:
sony vtc4过放没救回来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三洋大红袍电池被一个小风扇漏电放电到0v,然后正常充电,充满之后一直正常了,容量没有怎么下降过

网友:
用12伏激活下

网友:
能修复就见鬼了。
关有电压有个毛用,一样一冲就满 一放就没电,也就是没容量。
另外内阻也会变得非常高

网友:
过放已残,即使电压貌似正常,但容量已经很感人了。

网友:
我有一个电芯,充到2.6V就上不去了,在这就开始发热,

网友:
这个看运气的,多数修复了,内阻容量也都很差,全得扔,我遇到过修复了还有2000毫安容量的,只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这种修复的电池容量都非常低。都只有几十毫安时。不知各位修复后有容量高的吗? ...

有的,原来2200,修复后还有个1千多毫安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我上回充一个1a就充了40分钟,电池滚烫,有七八十度,拿下来一测,4v都没有,然后放电,多充几次 ...

你说的电池应该报废了,有的过放比较轻,大概率能就回来。就是容量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