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折腾同事海信电视机上换下的5030电源板

楼主(2019-07-28):
前些日子帮同事拆修海信电视机,开始换了电源板后,指示灯正常,但还是不能开机,考虑到故障因雷击所致,主板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再者通电后主板上主控芯片瞬时高温,看来是主控短路导至电源损坏,刚好又有一坛友出该机全套电路板,于是就拍来换上后立马复活,因同事一个劲要看成效,守着换装,所以过程没拍图,复活后就别同事抱走了,所以现在手上就剩下了一块坏电源板,一块先前淘来的拆机好电源板,还有主板,屏幕解码及驱动,Wifi接收板等各连接线
两块电源板

拆换下的主板,后面有空的话慢慢折腾

最后拍全套里面的Wifi板,经连接电脑试机可作USB网卡用

电视机复活后唯一存照,可以看出LED灯老化,光衰明显,明暗不均

近来工作不忙就先来折腾换下的坏电源板,早先检查过,前级330V电压正常,开关管正常,故障应该主要是在后级,当时只想第一时间换整个电源来得稳妥,也没认真仔细检查,结果还人为短路造成了更大故障。现在把同事送出门再静下心仔细检查,
发现此处背光电路整流二级管短路

12V电源并联的3只二级极管其中一只短路

16V电源整流肖特基一边短路

我想原先应该就是这三个短路造成电源保护没输出的
整流二极管很肖特基很好找到替换件
但前级人为短路造成故障就有点棘手,一是元件小,二是故障面宽又无备件替换
拆了个不同号的鸡

还有这上面拆的二极管替换背光电源那只,12V3只的少一只应该没多大问题

前级人为损坏部分,暂时查到损件有16v稳压二极管一只,33欧56欧电阻各一只,2222A与2907三极管各一只,NCP1251芯片一只

光拆下三个件,焊盘都被我折腾的不像样子了,不知还能不能继续

拆下的电阻

打算用8850代替2907的,但还有几个件也没件替换,不知还要不要继续,关键是修好也没地儿用得上啊

今天还特意置办了TTl套装,打算还来折腾主控的,看来项目得流产啊,现有技术条件,还有装备没有什么靠谱的情况下,光有一时的发热好像很难达到目的……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可以,可以,我这没包装材料,免得在路上变成渣,你寄点好点的包装材料来先

网友:
电源板还是车折腾了,修好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