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一下电子负载的风扇怎么固定?

楼主(2019-07-28):
这个电路图是坛友画的,我电子基础不太好,请教了很多人,又上百度查资料,才把实物弄出来。现在就等lm328到了,还有20k的电位器。不过那个mos怎么固定?这个倒是成了个问题。设计是给USB用的。最大5伏5安。晶体管用的是100n80,从电车控制器里面拆出来的,想用电脑散热器散热,不知道怎么固定。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散热器,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mos管脚可以折弯九十度,diy嘛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B:
这个就容易了,先把MOS管固定在散热器上,然后用四根铜线固定在散热器上面,作成四个角像IC的模样,直接焊在PCB板上面,想要牢固一点,就多焊几根就OK了,

网友C:
用粗线飞线到散热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脚可以折弯九十度,diy嘛怎么方便怎么来

有其他东西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粗线飞线到散热器上~

用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容易了,先把MOS管固定在散热器上,然后用四根铜线固定在散热器上面,作成四个角像IC的模样,直接焊 ...

具体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怎么焊pcb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其他东西挡住了

mos重新焊一次管脚留长点再折弯九十度背朝上,不行就挪个位置,再不行只好飞线了

网友:
这CPU散热器快赶上板子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怎么焊pcb上

用几根粗铜线钉在散热翅片缝隙中,钉紧另一头焊在PCB板上面基本上就固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多粗的?。。。。。。。。

普通2.5平方的单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用CPU那套散热器和风扇,他应该配有四条长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根粗铜线钉在散热翅片缝隙中,钉紧另一头焊在PCB板上面基本上就固定了 ...

我意思是怎么让这两个东西紧密接触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2.5平方的单芯线就可以了

一边焊在mos散热上,一边焊散热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粗的?。。。。。。。。

大概这么粗~

网友D:
散热器上钻孔打洞,再功丝,摸死用罗丝紧到散热器上,再飞三条线到PCB,再不行只有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上钻孔打洞,再功丝,摸死用罗丝紧到散热器上,再飞三条线到PCB,再不行只有吃灰了 ...

我很赞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