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崭新的坏台灯换开关及电源线

楼主(2019-07-28):
马家盛情,有两个帐号每天可领两元红包并可翻番,要领情就买买买,这次花了十来元撸了一台灯,可收到货就不亮,开拆原来是开关不通,换开关顺便把质量差的电源线也换根,安全第一,这灯虽然便宜做工一般,但还是算实用的吧,比较 才发现这是这种结构的台灯好用,只是现在LED灯怎么好调亮度呢?要不就上个长虹的三色灯?

网友A:
新的就不通 ?盘他

网友:
我有个这样台灯的,是老货,质量强点。

网友:
老式台灯用LED球泡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就不通 ?盘他

店家不错,没开关补发一个外观有小破损题的灯来了,与店家联系上前我就在TB上拍了开关,原来打算让他补个开关费用就行,但好像制度不允许才那样。本来打字时本来已经打上了不小心一段全删除了,后来忘了加上。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试过将这种开关拆开,一般是弹片错位卡住了或者塑料坏了导致不通。
LED球泡好像不能用可控硅调压调光。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试过将这种开关拆开,一般是弹片错位卡住了或者塑料坏了导致不通。
LED球泡好像不能用可控硅调 ...

就是呀,所以我想把另一个开关档位搞点用途,发现还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呀,所以我想把另一个开关档位搞点用途,发现还不知道做什么用。

牙膏总算来了哈哈,
我的USB小台灯也是两档的,一档是5V直连,另一档通过开关串联了一个水泥电阻限流。
这种220V的小台灯还真的不好调光,除非把球泡里的驱动拆出来塞到底座里,开关控制驱动板的输出,实现调光,这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呀,所以我想把另一个开关档位搞点用途,发现还不知道做什么用。

灯罩里加一圈LED灯,用空出的开关控制做小夜灯

网友:
我也有一个相同的台灯,只是附送的水泥块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