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清理垃圾拆海尔C20-H1108电磁炉,看看构造和做工。

楼主(2019-07-28):
『 元作 』清理垃圾拆海尔C20-H1108电磁炉,看看构造和做工。海尔电磁炉,

因为比较脏 ,所以直接拆内脏了

看线盘貌似铝的
拆下来的几件套

展示按键板

电磁炉控制板

也没看稀奇哪里,和普通的构造差不多 。
三个电容

低压供电部分

保险和220进线插座

IGBT和整流桥

背面部分

背面喷有防锈油

其余丢掉,剩下的部分, ,,

其实也没什么用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功率高,电源线粗,感觉就电源线有点用,拿来改螺丝刀电机线和电池连接线。

网友A:
这个是假海尔,山上来的
查查海尔公司全称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假海尔,山上来的
查查海尔公司全称就知道了

是海尔的,属于海尔的子公司。。。

网友:
吕线盘,咋用的?这么脏。

网友:
炉经过过大油大火了

网友:
都9012年了,家用的哪里还有铜线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海尔的,属于海尔的子公司。。。

你看看微波炉的盘面设计哪个大品牌是这样的花里胡哨,一股子浓浓的山寨味道。
哪个品牌产品标注自己的总公司。从来没有没有标注自己分公司的都是打擦边球骗人的,好像广州海尔和青岛格力一样的。
楼主可以去官网查查或问问海尔客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微波炉的盘面设计哪个大品牌是这样的花里胡哨,一股子浓浓的山寨味道。
哪个品牌产品标注自己的总 ...

海尔也有不简洁的,
比如这个:

从事艺术设计类的大师们,
脑回路不少都比较清奇,
不能以常理论之。。。

网友:
如此卫生程度,
里面竟然没有尸体,
也是奇迹了

网友:
真是够脏的,海尔家电贴牌的很多。

网友:
一般也不会买海尔电磁炉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也没有什么用,这是重点,要考。。。。

网友:
清理技术一流,彻底哈哈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