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关于示波器测量晶振

楼主(2019-07-28):
我是新手不会用示波器,测量有源晶振(40.5MHZ)表笔与机器都打到衰减档X10,示波器显示的频率为何还是在跳动?

网友A:
频率计测才准确,示波器看看波形还行。高端用法:示波器测量频率靠谱吗?http://www.21ic.com/app/test/201709/737421.htm

网友B:
一屏多显示些波形可能会好些,再有你这示波器60mhz,测40mhz,快到上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屏多显示些波形可能会好些,再有你这示波器60mhz,测40mhz,快到上限了 ...

40就是快到上限了,那50m怎么办?

网友:
测频率最好高两倍,接近上限就不准确了

网友:
顶一下。今天淘地摊买了台COS5041,也是人生首台,没玩过。过2天拆看翻车没。

网友:
60测40  也就将就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计测才准确,示波器看看波形还行。高端用法:示波器测量频率靠谱吗?http://www.21ic.com/app/test/201 ...

平均值测量下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均值测量下很稳定

测个近似值没问题。示波器测量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示波器测量晶振频率是没问题,但要注意示波器探头阻抗对晶振电路的影响,测量端应选择在晶振输出端,对于高频晶振为了减少探头阻抗的影响可以考虑探头串联一个小电容再测量。

网友(2019-08-30):
我测一个晶振,两端频率竟然不一样,差了好几倍,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