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60v能不能直接充72v锂电池

楼主(2019-07-28):
汉能非晶硅标开路电压88v,一般只有80v以下,充72v电池效率低,想2串光伏板,160v不接控制器直充72v锂电池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是离网系统,48片60瓦光伏板,铁锂电池65ah,72v纯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A:
我觉得不行 效率低也只能另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行 效率低也只能另想办法

现在只想省钱的办法

网友B:
并联提升电流可以 串联才是提升电压

网友C:
这要看是什么电池?锂电池?铁锂电池?铅酸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是什么电池?锂电池?铁锂电池?铅酸蓄电池?

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提升电流可以 串联才是提升电压

哦,写错了是2串

网友D:
看这个电池是铁锂电池吧,并联电流变大串联电压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电池是铁锂电池吧,并联电流变大串联电压变大。

是串联,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提升电流可以 串联才是提升电压

是串联,写错了,,,,

楼主:
我都有回复,为何看不到,,,,

网友E:
不能,需要加太阳能控制器,通过dc变换给电池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锂的,,,,,,,,

太阳能板空载电压是88V,电路电流是1.06A。
铁锂电池24个充满电是87.6V(电流很小了),用一块太阳能板,电流最大只有0.87A,多并几个太阳能板可以加快充电速度。串联太阳能板电流不变,只能提高电压,对电池没有意义(浪费了),除非增加电池到48个。

这个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电压是69V,好像更合适60V的铅酸蓄电池。

网友F:
现在太阳能就是智商税,想回本都难,更别提赚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空载电压是88V,电路电流是1.06A。
铁锂电池24个充满电是87.6V(电流很小了),用一块太阳能板, ...

那现在逆变器是72v的,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想2并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需要加太阳能控制器,通过dc变换给电池充电

控制器都要300+,好点的4-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逆变器是72v的,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想2并太阳能板

24个铁锂电池给72v的逆变器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知道你的铁锂电池是什么规格的?看图片的体积感觉两块太阳能板充电还是小了一点,8小时可能充不满,如果不考虑时间就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太阳能就是智商税,想回本都难,更别提赚钱了。

回不回本是另回事,关键是喜欢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