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加大无人机功率

楼主(2019-07-28):
我想能不给在无人机的后级再加一级功率驱动来驱动电机,这样就可以更换大容量电池,飞机也能提高载重,加装喷药,摄影或者其他器材就有可能了。关键是这样改造成本低(了不起再加上通信放大电路),在我们这样的业余玩家承受范围之内

46元的无人机,功率小,续航时间短,就是个玩具。能不能更换大的电机,电池,使得无人机用途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玩具。

这种电机2元一个,成本不贵

虽然扇叶一样大,但是电机体积大很多,功率应该也大很多

网友A:
就怕升级后航行不到10秒就散架了!
4600元的也许有些升级空间,460的不知有无可能,46的就免了吧。

网友:
你这个电机大,我那个只有铅笔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升级后航行不到10秒就散架了!
4600元的也许有些升级空间,460的不知有无可能,46的就免了吧。 ...

可以重新用铝合金制作机架的

网友:
换大电机,换大电池啥都换大的

网友:
飞行器不是地面设备,你还是全部更换吧

网友:
除非改无刷电机,要不能把齿轮给打爆掉,不过改无刷的话就剩个架子可用

网友:
把所有零件更换是可以的。。。。

网友B:
螺旋桨升力、直升机重力、电机功率、电机重量、电池容量、电池重量,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直升机的续航和飞行,如果你把46元的无人机改成4600元无人机所具有的功能,恐怕花费的绝不止4600元!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看看4轴论坛吧!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一下,看看铝合金机架效果咋样

网友:
几十块,只能是个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升力、直升机重力、电机功率、电机重量、电池容量、电池重量,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直升机的续航和飞行, ...

真没指望把奥拓改成奥迪,我只是希望稍稍改动一下能提高到500-1000元这样级别的载重和续航,这样的机器多少有点实用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准确,你改多少价位的,你花的钱绝对超过这个价位.
你想要500价位的,你改造成本绝对超过500.
建议还是重新买一个500的回来玩玩的好.

即便是500的,也是玩具级别的,什么实用性啥的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指望把奥拓改成奥迪,我只是希望稍稍改动一下能提高到500-1000元这样级别的载重和续航,这样的机器多 ...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把奥拓改成奥迪,我是说凭自己改造无人机提升性能得不偿失,不如针对自己的需求购买相应的无人机,因为现在的无人机市场基本是完善的(各类需求的都有开发)。如果只是简单改造(如:加个灯光了)不在探讨的范围。

网友:
换单杠柴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重新用铝合金制作机架的

4W6的,可以放个机关枪上去

网友:
你这是玩具,无人机是无人机。先天条件决定了无法提升性能譬如载重及续航。需要载重的话首先你这玩具的机架就OUT了,还要更换电机电调与桨叶,还要考虑整机重量与升效。控制的稳定性你这玩具的电路也达不到,连个IMU也没有。硬要升级无异与重新设计制造一台,其制造成本还不如淘宝买个DJI的精灵玩玩,至少还能吊起一瓶500ml的水。想法是好的,但是太欠缺有关无人机的基本知识。建议到专业的航模论坛看看,然后选购一台适合自己要求的无人机,无论是自己买套件DIY也好亦或买成品机也好,总比改造你这个玩具来得简单方便

网友:
你这想法就是10元把奇瑞换成奔驰,模型估计可以《,空心杯电机功率没有无刷电机功率大,控也要换,
要不自己动手做个真正的4轴,

网友:
放弃吧,没什么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