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气热,给弱电箱加个小风扇

楼主(2019-07-28):
弱电箱里面一个光猫,一个k2p无线路由。都是发热大户。定时器是每天凌晨停一个小时,但夏天还是要凉快才更好。加个小风扇增加箱子内对流。面板已经用电钻加了很多孔。
风扇是旧显卡上搞下来的,12v风扇。用usb5v供电,静音,可长期运行。直接插光猫USB口供电。

底部和侧面用pvc双面胶固定住。留一些间隙进风,弱电箱空间有限。开始想装到面板上,担心进去孔不是很密,影响进气。

网友:
风扇应该加在弱电箱盖子的散热孔上

网友:
不是加在盖子上吗,这样热气在里面循环

网友:
散热要根据空气动力学来设计,一般要下进上出,因为热气上行,或管道式抽风,像弱电箱之类的密闭小空间,最好是在下部吹进冷风效果最好

网友:
无线路由放弱电箱里信号不会打折扣么

网友:
你这样加有用吗?

网友:
我弄过,风道,噪音,光污染什么的都考虑了。唯独没考虑防尘。不用多了。1个星期你再看。全是土,导致设备里面也是土,反而不利于散热

楼主:
装到面板上的话,那些散热孔不是平的,还要垫高和上ab胶粘水。后期要去掉要点暴力了。面板特别的薄,不能用螺丝固定。
无线信号还可以都是满格,到每个房间也就一堵墙。k2p信号质量可以。用的华硕padavan固件

网友(2023-07-14):
强人,我觉得风扇撞到盖子上预留的散热孔位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