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秒8枪的吃鸡神器,顺便咨询大家点问题

楼主(2019-07-28):
在网上看到有一秒连击8次的吃鸡神器,分析了一下,电路原理不难,于是用手里的吃鸡手柄改了一个。
我手里的手柄是这个样子:

在选择电路的时候,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单片机,一种是用NE555.
用单片机的好处是响应及时,但是耗电快,考虑过用中断触发,然后离开中断时进入睡眠状态,但是感觉有点麻烦,还要写程序。
用555芯片的好处是,不按下的时候不接通电路,省电,电路简单,焊好就行,但是有延迟。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用555芯片做一个。

接下来是设计电路,电路原理如下图:

其中,T是接手机触屏,这里是接手柄上的铜线,SW1是手柄里的按键开关,K1是单刀三掷开关,分别是单点动,7次每秒,10次每秒(标题说8次每秒纯粹是为了凑热点)。
基本原理是,手柄按下按键,导通电源,555芯片构成一个振荡电路,K1接通1时,一次脉冲宽度是2x0.7R1C1,然后靠555的7脚开漏输出接地,模拟点击屏幕。其中BAT-是接手指,所以接地就是接手指,就类似手指按下的功能。
以下是组装好的图:

本来考虑到555电路的最低电压是4.5V,所以考虑用两节锂电池供电,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一节锂电池的电压足以启动,测试电路振荡的电压最小是2V,所以最终用一节锂电池供电。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电路功能是可以,但是会经常失灵,有时候一开始失灵,就关手机屏重新唤醒手机,触屏重新初始化就好了。但是在游戏过程中,稍微时间一长就失灵了。
测试可以用,说明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失灵,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也考虑过555的7脚接地电阻不够低,所以换外接场效应管来驱动,顺带能减少半个周期的延迟,但是换了场管还是不行,还没直接接7脚上好用。

在这里请教一下大佬们,手机触屏这样触发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另外,失灵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
还望坛里的大佬们不吝赐教!

论坛上传不了视频,如果有人想看测试视频的话我申请视频网站的账号发一个,以前的账号好多年没用了,记不得了。

网友A:
触摸屏是测电容,你直接供电了。怀疑失灵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B:
讲道理我就不信单片机比555费电。懒得写程序我倒是还信

网友C:
电池用CR2032是不是更小一些

网友:
触屏检测手指电场造成的触摸点电荷变化引起的电容变化实现触摸识别,你把你的电路负极作为手指接触点,再通过555内部放电管的开关控制反馈到触屏,这样看似没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手指经过电路其电场就会引入很多干扰造成状态不确定,另外555 7脚放电管并不是mos,而是三极管,不存在开漏的说法,三极管的开关状态远没有mos理想,装置的振荡脉冲对于触屏也就不确定不可靠。首先触发按钮不要靠感应方式,改成实体按键这样排除接触位置面积带来的不可靠因素,其次触发回路不要用手指去触发,把你的装置的负极和手机负极(可以用个usb口接OTG模式,这样接地和电池都省了),7脚开关状态直接用很难模拟高阻状态,你可以3脚输出加二极管再加分压网络驱动个nmos,确保输出高电平时经二极管隔离再经电阻分压后刚刚可靠开启mos,输出低电平二极管关断隔离,电阻网络快速为mos放电,mos漏极接合适电阻再接到触摸点,确保关断时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是测电容,你直接供电了。怀疑失灵是这个导致的。

555的7脚是高电平时是高阻状态,应该不是供电引起。看了别人的回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是高阻态导致电荷积累造成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CR2032是不是更小一些

一次性的电池贵啊,手里有一堆以前一块钱包邮撸的开店宝,正好拆电池用

网友D:
会不会因为那个黑色的触点一直贴在屏幕上对触摸检测控制会不会有什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因为那个黑色的触点一直贴在屏幕上对触摸检测控制会不会有什么干扰 ...

触摸检测是黑色胶垫上面的那个透明片,应该是原理不对,我决定重新换个思路去做。

网友:
这个怎么用?上电脑实践一下

网友:
因为是电容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讲道理我就不信单片机比555费电。懒得写程序我倒是还信

说得很对  555静态电流有3-5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很对  555静态电流有3-5ma

555虽然静态电流有5mA,但是只有按下的时候才开始工作,大部分时候是没有通电的。
用单片机的话,就要长时间通电,就算进入睡眠模式也至少需要几微安的电流维持。
这种手柄大部分时间是没用的,只有游戏的时候才需要玩一下。

我说的耗电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工作过程更耗电,是长时间算下来更耗电。

网友F:
原理图都错了

网友G(2019-10-04):
牛人,不过。你不怕马化腾发现了把你吃鸡号给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不过。你不怕马化腾发现了把你吃鸡号给封了吗?

玩而已,封了算了,不冲钱

这个方案失败了,但是我有一个改进的想法,只是没去实施。
就是接地点不要接手指,在手机后盖贴一块导电胶布,接地点接那个,可能就稳定了。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03-05):
有没有大神发一张飞智或者淘宝脉冲吃鸡神器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都错了

请发一张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