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UPS650无电源线

楼主(2019-07-28):
前几天经常停电在群里大佬的提醒下在闲鱼上捡了一个施耐德UPS650的壳。拿回来仔细了解之后才发现少了电源线和复位键。。对方说让我自己接一条,复位键没了就没了。又逐步提示我要买一个220v变12v 交变直的变压器。。请问到底怎么接啊。。或者说还有救吗?

网友A:
不懂,就该买成品

网友B:
不懂怎么搞还敢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怎么搞还敢收啊

哈哈哈。就是不用买回来仔细了解才知道没电源线的。他上面没说,只说把电池拆了。不过图上倒是的确没有电源线。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该买成品

梦不退就不退吧。双方都麻烦。在这里就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电源线接电池中间再加个变压器就完事儿了。。

网友C:
上面不是有变压器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有变压器么?坏了?

第一张图标J8 NEUT IN MV2和J10 LINE IN的两个是变压器接口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明白了

网友D:
没看懂LZ想问啥东西。。。一会儿什么220V转12V那个大变压器没了。你图上这么大一个变压器。。一会端子不懂
是说4.8或6.3mm的插簧吗?

还有施没有什么UPS650。。。你到底是BK650还是BP650还是其他型号,对照自己型号,百度搜下有没的拆机贴看下

网友E:
什么都不懂就最好不要搞,低压电路玩玩受点小伤问题不大,220V的最好不要弄了,起火把家烧了都没事,就怕人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LZ想问啥东西。。。一会儿什么220V转12V那个大变压器没了。你图上这么大一个变压器。。一会端子不懂
...

BK650 。我不是摆弄电子的只认识电圈。变压器卖家也不记得了。你们提醒我才仔细看了看搜到的图发现第一张图的接口是接电源的。插头名字也不用问了。我已经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不懂就最好不要搞,低压电路玩玩受点小伤问题不大,220V的最好不要弄了,起火把家烧了都没事,就怕人 ...

哈哈,捡垃圾一时爽,一直捡一直爽。

网友F:
这个UPS根本没啥用,它每30分钟就会关机且瓦数太小,这东西只是给单台电脑应急的东西。再者根本不需要单独再买变压器,UPS本身就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UPS根本没啥用,它每30分钟就会关机且瓦数太小,这东西只是给单台电脑应急的东西。再者根本不需要单独 ...

正好适合我。我就是拿来给下载机争取关机时间的。自动关机还真没遇到过,不然我就疯了。卖家提示我买变压器是他也忘了里面有没有变压器。我只认识电圈不认识变压器。。。。所以就傻傻的来问了。如果仔细观察自己搜到的图还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不知道那种拼接用的铁片是什么索性直接焊上了

网友(2021-05-22):
跟我联系吧,我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