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ce的闪迪15059-128g怎么开?

楼主(2019-07-28):
2ce的15059-128G,id是453EA7927E50,本来是2246xt上的,原厂双贴是256g,掉固件后自己用46xt q0405公版工具只能开出来128g,贴到3268上开不出来,请问怎么办才好

网友:
15059-0128G这个是4CE的

楼主:
并不是啊,你看我上3268的ce表啊,46xt下也是2ce,用0405工具选16die的那个只能开出来64g,选8die的那个只能开出来32g

网友A:
:lol:15059  128G 对应的好像是东芝0DFL ,正常颗粒应该是4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59  128G 对应的好像是东芝0DFL ,正常颗粒应该是4CE的

一个山寨46xt的固态上的,两个共256g容量,掉固件只能开128了,我本来以为是坏了一个颗粒,拆下来居然发现每个都是2ce

网友A:
明显掉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掉CE了

两个颗粒同时掉ce?

网友B:
已经指明了告诉你这是4CE颗粒15059还有个032G的1CE颗粒,安国看是8DF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指明了告诉你这是4CE颗粒15059还有个032G的1CE颗粒,安国看是8DFL

你说4ce 15059的id是45,3C,96,93,7E,50,对应是id为983CA5937E50的0DFK,下面这个帖子里也出现过,46xt开卡参数中的16,17,18位分别是02,04,04帖子里也有人跟帖453ea7927e50这个id的15059,芯片精灵识别的是SDTNQGDMA-064G,q0405版本的flash.db里对应参数的16-18位是02,08,02,怎么看都是8die/ce,总共2c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4644&page=1

网友C:
老哥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 双贴256G只能开出来一半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 双贴256G只能开出来一半的容量!

同样id的15059吗?这就是有锁吧,4ce的15059才是没锁的,所以暂时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id的15059吗?这就是有锁吧,4ce的15059才是没锁的,所以暂时没办法了

ID是一样 显示2CE

楼主:
那暂时估计没救了,等等吧

网友D(2020-03-21):
引用 楼主:
你说4ce 15059的id是45,3C,96,93,7E,50,对应是id为983CA5937E50的0DFK,下面这个帖子里也出现过,46xt开 ...

做u盘那个主控支持

网友(2020-05-17):
引用 网友D:
做u盘那个主控支持

我也在找 手头30几片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E:
15059如果不是4CE的话那就是没解锁的 需要专用的固件才能开 普通固件只能开2CE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59如果不是4CE的话那就是没解锁的 需要专用的固件才能开 普通固件只能开2CE的容量 ...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专用固件流出的那一天

网友F(2020-10-06):
老哥2246XT可以开这个闪存吗?我在2246EN上怎么开不了啊 4片128+4片64在吃灰求解救啊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F:
老哥2246XT可以开这个闪存吗?我在2246EN上怎么开不了啊 4片128+4片64在吃灰求解救啊

2246xt可以开半容啊

网友:
2246XT半容量开出来不稳,跑圈都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