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个电源芯片

楼主(2019-07-28):
修个机顶盒,芯片爆了。各位老师给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机顶盒多数是VIPER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多数是VIPER22吧

22a的四个脚是相通的,这个不是

网友:
手里块改脚

网友:
THX203方案这个代换芯片很多 定义都一样

网友B:
确是TH203,建议最好还是用相同型号换上,至少也要用脚定义相同的代换,不然有风险。,我上次修一个DVD电源板,原来的电源IC是DH321,我用VIPER 22A代换,又是割铜箔又是飞线的搞了半天,电源还是不起振,又怀疑是我买的VIPER 22A质量有问题,先后换了3个还不行,现在还丢在家里呢。现在又怀疑是电源IC和开关变压器不匹配,有可能是同名端不一样,反绕的。总之是麻烦死了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是TH203,建议最好还是用相同型号换上,至少也要用脚定义相同的代换,不然有风险。,我上次修一 ...

对啊,我就是觉得改电路太费事了

网友:
CRE6208直接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