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坛友赠送的的去年“矿机”

楼主(2019-07-28):
型号是超艺魔方KI302(点击查看有关新闻)之前去各大论坛转了一圈都没看到关于这款路由器的拆解,之前也没听说过,可能是出货量比较小,有空拆一下。

下面正式开始拆。

背面有个Sata硬盘座子没焊接,还有个按键不知道什么作用。

通货mt7620,16+128,SD卡槽和USB,没焊的ic应该是个usb转SATA,预留了ttl的焊盘,有两根天线好像是单频,理论是通刷的。

网友:
看上去有点垃圾

网友:
补充上sata电路可以做一个下载机

网友A:
SATA是假的吧,你看SATA的PCB线路都没有,连成一片的

网友:
前些天好像看到某个数码群里卖着

网友:
要是有第二代说不定就有sata了

网友B:
sata没布线,另这个路由还有人上车,太坑了吧

网友:
翻车了吧?这破路由做工也够渣的,跟斐讯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是假的吧,你看SATA的PCB线路都没有,连成一片的

是真的,我仔细看了下,过孔放在焊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没布线,另这个路由还有人上车,太坑了吧

布了线的,在焊盘上有过孔打到另一面,这个路由器当时好像说能挖好几种“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了线的,在焊盘上有过孔打到另一面,这个路由器当时好像说能挖好几种“矿”。 ...

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