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Y6950冲击钻波箱对比EY6450

楼主(2019-07-28):
波箱小小不同,18v大合照4把无冲击1把冲击,其中3个内部超新,旧一点的放外面用着了,一个夹头拆不了夹台钳被暴力损伤,还被我弄掉了一个夹头锁定的销子

网友A:
成色还不错,自己买的翻新配件吗?这种电钻很有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还不错,自己买的翻新配件吗?这种电钻很有力气的。

2个买的玩家3个打黑力气很大几乎都很新,那个没装上的比较不爽,好的被搞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买的玩家3个打黑力气很大几乎都很新,那个没装上的比较不爽,好的被搞坏 ...

松下6450的电钻,可以说是所有同电压中同心度最好的,泛音也比不过。
如果说自己可做动平衡,可以自己校一下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6450的电钻,可以说是所有同电压中同心度最好的,泛音也比不过。
如果说自己可做动平衡,可以自己校 ...

没那设备,考虑要不要买个无刷角磨把夹头拆了,家里的海鲜牌实在太吵不想用了不知道无刷空转声音是不是小点,那个磨过主轴的装上肯定是有影响的,6根夹头锁定销子在淘宝也没好到合适大小的……直径3.13长7.17还是比较蛋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