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热液体蚊香,偶遇一个温度保险

楼主(2019-07-28):
        休假了,疯狂拆吧。这个东东占据桌很久了,一直没有时间拆,今天拆了看看,却意外得到一个遍寻而不得元件。拆的是什么东东,卖个关子,猜猜。
这货立正站不稳的,只好神器垫着,顺便也对比知道这货有多大:

背面趴着勉强能站住:

拧下透明的瓶子(里面还有些许液体):

浑身居然没有一颗螺丝:

全是卡扣结构,费了牛劲才撬开,不过韧性不错,没有变形:

太简单了,一个发热体,一个串有电阻的氖泡指示灯:

发现了一枚温度保险,这可是我前面折腾两台电扇心心念念要找但却找不到的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73&mobile=2),得来全不费功夫:

上电试一下,一切正常。不过用不上, 原样恢复:

最后效果:

这次拆解的价值在于了解了一样东东,并且等到以后拆修电扇,知道来这借温控保险了。

网友:
电热蚊香液,没拆开看过,竟然这样的

网友A:
这东西你插反了,瓶在下,加热器朝上

网友:
插反了吧?三液加一器才十来块钱,不贵

网友:
保护温度合适吗?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个呢。还是拖线的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你插反了,瓶在下,加热器朝上

是吗?反正我也不会用,家里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反正我也不会用,家里也用不上|

这东西夏天离不开,挺好用的

网友B:
为什么我买的就没有温度保险呢?

网友:
还是移动那种好用!

网友C:
风扇电机用的温度保险,我找到一家店,十个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电机用的温度保险,我找到一家店,十个包邮。

然后拆开看里面就一条电线,还是两头是一根线做的

网友:
驱蚊子的啊

网友:
要温度保险管,直接去电饭锅拆一个温控更好吧

网友:
这不电蚊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买的就没有温度保险呢?

我买的超威和榄菊都没温度保险啊,楼主这个难道是高级货?

网友:
大婶,你就这样欺负我没有用过液体电蚊香?

网友:
别卖关子了,我们早就看出来这是神马东东了

网友:
电子液体蚊香~但不排除是香香电热器(我洗手间有一个)没拆!

网友:
全卡扣,很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