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不转,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9-07-28):
办公室用的一个小风扇(usb供电),一直还可以,用了一年多,前几天突然不转了,以为是线不好,换了线,也不行,

正面照,线已经换了

无刷电机,应该算是不错的

红色两个地方有电压的,5v,绿色是开关,测量也正常,好的
就是通电后,黄色那里没有电压,导致电机没有电压,绿色部分电压只有o.2v左右,是红色部分哪个出故障了啊?高手解答一下,
还有usb直接黄色那里连电机,电机也不转,电机需要多高的电压?
高手不帮忙一下啦

网友:
电机直接连5V试试,感觉电机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上,无刷电机可以直接5V测试?

网友:
楼上,无刷电机可以直接5V测试?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回帖 有钱吗 我要查看

网友:
1,你拆了轴承。。。。。。
2,开关的那片小板看似升压板,出12还是24V未知。
3,你可以尝试给电机的线直通5V测试。

网友A:
这种小无刷 一个霍尔驱动的  就是下图这种 测下四脚霍尔 最外侧两脚电压

网友:
断电,二极管档在线测一下D2正反向看看有没有损坏,二极管没坏再焊下电机引线接9V试试,一般5V升压的风扇9V没问题的,这样容易试出问题所在。

网友:
  现在 日本1度的 还有的卖  十块钱 运费自理  ……

非常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无刷 一个霍尔驱动的  就是下图这种 测下四脚霍尔 最外侧两脚电压

看来有很多家生产霍尔芯片,276和277等是两相无刷电机,三个抽头特殊绕法。477的是单向无刷电机,只有两个抽头。好的霍尔芯片应该有过热重启保护。楼主的USB风扇内置电源板很少见,如果升压电路的话,可以试试接锂电池。锂电池可以升压的话,再加4056和保护板等,改成充电风扇。

网友:
升压IC挂了?

楼主(2020-01-30):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改天我来试试

网友:
来学习一下无刷电机的芯片级修理。

网友:
电机或电路板有问题,你得一一排查。

网友:
轴承拆坏了

网友:
轴承怎么拆下来的?我看着我的和你的差不多,是个卡环,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