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10.5V 3.8A电源的笔记本用诱骗电压选9V3A好还是12V3A好

楼主(2019-07-28):
如题,比较纠结,本子是 vaio的,电压电流是非主流的10.5v 3.8a ,常见的 PD快充 只有9V 3A , 12V 3A这个相近的规格,打算 买个诱骗线,不知道选哪个 请教下各位大大。

另外 其实华为超级快充40w的是 10V 4A,但是那种scp规格的好像现在没有诱骗器/诱骗线卖,或者有老哥会做?

网友:
如果9v3a能用的话当然是电压低好。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厂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留余量,12v搞不好就烧了。见过5v用6.3v电容的

网友A:
索尼的?建议上12V,笔记本电源部分元件耐压留了余量,估计20V都没事,12V肯定没问题。你用9V的话,电源部分的电流就超过正常工作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建议上12V,笔记本电源部分元件耐压留了余量,估计20V都没事,12V肯定没问题。你用9V的话,电源部 ...

好的 老哥 我去买个12V诱骗线试试 本来听客服说 用pps协议可以调到10.5v电压输出 然后买了个倍思的60W快充,空载 那个啸叫声 真的劝退我了。。。。还是用联想口红电源试试12V拉到

网友:
,现在的市电你自己测测多高?夏季高峰期,都是239-244v,让我说什么好,还是留着余量吧。。。

网友:
9V充不了电的,呵呵

网友B(2020-01-14):
请问老哥12V的诱骗线能正常充电吗?我也是vaio

网友:
PD的pps不是0.2V一格连续调压么?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哥12V的诱骗线能正常充电吗?我也是vaio

大兄弟,你这最后测试的怎么样?我看着楼主好久没有上线了。你这边有进展吗?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了。手头好几个小米的快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