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X16hd换电源管理芯片失败求助

楼主(2019-07-28):
我的台电x16hd充电特慢,考虑是电源芯坏,就网购两片替换,结果手艺不行把外围零件吹爆,望各位大佬告诉这两个零件型号。上图

网友:
貌似平板带的otg在usb不好的情况下非常容易烧,我的个七彩虹烧了最后卖了100块

网友:
建议你吹下来前~先用放大镜拍照,这样现在IC吹糊了看不到,拿酒精或者洗水标擦干净,放大看看还能确认不,不知道只能等其他拆家玩家提供给你了。

网友A:
同样的,我把它拆掉了,好像不怎么影响,对了,我改了充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我把它拆掉了,好像不怎么影响,对了,我改了充电 ,

我的现在充电毫无反应,你的是怎样改的充电?外挂充电芯片?

网友(2019-10-31):
是这俩芯片,我的也是不开机,开机有电流,屏不亮,一点资料都没有,不好修

网友(2019-12-12):
堆些有铅锡,容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