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里修硬盘便宜点?

楼主(2019-07-28):
希捷2T硬盘突然挂了。数据全丢,莫名异响,挂上有电机转动,异响,然后不认盘了。

网友:
异响是坏磁头,没救了

网友:
别上电咯 一会数据都没了

网友:
开盘2T 估计得1K左右了吧?

网友:
不会是磁头刮盘片了吧?那样的话数据也没救了

网友:
就怕伤到盘片了,自己不要测试,不要上电,网上看过“修客实验室”视频,蛮厉害的。

网友:
异响就怕盘片刮花

楼主:
算了。不弄了。。不想整了。主要是小朋友照片,以后注意,多备份。。

网友A:
跟我一样了,也是前两天机械硬盘坏了,故障还跟你一样,太巧了,我的是西数的蓝盘,你的呢。数据都没了,本来以为机械的不那么容易坏,但坏得最快的反而是它。我都把硬盘开盖了,本来想拆磁头下来看看的,但发现磁头的排线都齐根断了,可能原来就是这个排线有裂的才出现故障的,找不到盘了,还有响声,我拆开看硬盘自检时磁头也不动了还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了,也是前两天机械硬盘坏了,故障还跟你一样,太巧了,我的是西数的蓝盘,你的呢。数据都没了,本 ...

偶的是希捷ST2000DM001最老的一款2T硬盘。

网友B:
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最好多盘备份,以免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最好多盘备份,以免丢失

硬盘,光盘,网盘多渠道备份

网友:
现在没修硬盘的了,坏了买新的,

开盘取数据,够好几个硬盘的钱了,

网友:
还是买新的了

网友C:
去收购一个同型号同固件坏盘,把盘片拆过去,自己不会搞花钱请人家搞,总比恢复数据便宜吧,数据恢复出来后2个盘都丢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收购一个同型号同固件坏盘,把盘片拆过去,自己不会搞花钱请人家搞,总比恢复数据便宜吧,数据恢复出来后 ...

已去买板了。淘宝上淘了个。硬盘突然过热死掉的,电路板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