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雷士 8WLED天花灯

楼主(2019-07-28):
都不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做工不错。

网友:
比节能灯时代的雷士做工有长进啦,做工好很多了

网友:
非隔离驱动,COB灯珠,PCB无明显烧痕,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检测,只能用电容降压(电容用1uF以下)电路,接灯珠测试,灯亮就是驱动问题,灯不亮就要换COB灯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