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钻瓷砖到最后 咔的一下。。。完蛋了

楼主(2019-07-28):
本来是放在凳子上钻的,差不多的时候以为钻到木头会震颤。于是把瓷砖悬空了,用脚踩着。

继续钻着,结果突的一下,钻头卡了,手臂扭了一下,瓷砖掉地上,动静不小。应该是一下子压穿了,没拿稳卡住了。

还好电钻没废。

网友A:
钢化瓷砖面?可怜的钻头(来自数码论坛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化瓷砖面?可怜的钻头(来自数码论坛的坛友……)

这钻头挺好用,准备锤锤继续用。

网友:
地砖上墙,硬的一笔

网友:
转头,锯子快到头的时候都要轻柔,轻柔

网友B:
这意思是 瓷砖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意思是 瓷砖碎了?

是钻头变形了

网友:
可怜的钻头,没拧过瓷砖

网友:
钻这玩艺,多钻几回就学会了

网友C:
这种现象也碰到过,带正反转的就用易了。

网友:
你这开孔钻中间不带中心钻?

网友D:
如果对孔径要求不是很严格,在钻的时候,手要做圆周摇晃,一个是钻下来的部分容易取出,另一个是不会卡钻。如果一直不动,稍一偏差,就会卡钻。

网友:
2.2厘米金刚砂开孔器

网友:
直接大力出奇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也碰到过,带正反转的就用易了。

正反转的怎么用?

网友(2020-05-02):
金刚钻瓷器活

网友E(2020-11-04):
这个必须转速要快,电钻轻微摇动,加水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转速要快,电钻轻微摇动,加水打孔

谢经验分享

网友:
钻的时候没有退转再钻?退转可以让水冷却钻头,还可以顺便扩一下孔壁,减少钻头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孔径要求不是很严格,在钻的时候,手要做圆周摇晃,一个是钻下来的部分容易取出,另一个是不会卡钻。 ...

一看就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