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481和米沃奇2804简单对比

楼主(2019-07-28):
20v重钻比较热门的大众品牌牧田,米沃奇和得伟。手里有牧田和米沃奇两台机器对比一下,给想入手的同学一个参考。
目前牧田481和米沃奇2804双电套入手价格都在2000元左右,手里两台机器都是美版,都是中国生产。
牧田的箱子明显比米沃奇大

牧田整套重量

米沃奇整套重量

工具箱内部,米沃奇井井有条,严丝合缝

牧田工具箱内部就显得比较寒酸,把手和深度尺没有专门的地方安放。但是左边可以多放一个冲击批,看来这个工具箱用的是套机工具箱,没有专门定做。

牧田工具箱上盖是双层的,可以收纳一些小零件

下面是两个钻外观和重量的比较

手握姿势比较,明显牧田大很多

把手比较,牧田多一个深度尺并且大很多

电池比较

同心度比较第一个是牧田,第二个是米沃奇。牧田同心度好于米沃奇,米沃奇同心度一般。

最后是功能切换,扭力调节部分,牧田才用的是两段设计,米沃奇是一段设计,牧田扭力采用机械式打滑,米沃奇是电子自停设计。

总结
1.外观上米沃奇比牧田好看,工具箱设计比牧田要精细,但是牧田工具箱可扩展能力更强,能装下更多东西,米沃奇工具箱一点别的也装不下。
2.用料方面,牧田比米沃奇要好,尤其是夹头部分,2840的夹头实在是对不起他的价格,转动不顺畅,外壳松松垮垮。
3.实际使用方面个人感觉牧田的效率要比米沃奇高。
4.电池设计米沃奇个头比较大,并且底部有橡胶缓冲层,对电池保护比较好,牧田外壳就是硬质,并且容易留下划痕。
5.电机声音牧田比较清脆,米沃奇发沉闷。
6.扭力调节部分,牧田功能切换更快,米沃奇因为是电子调节,转动更轻松。

最后是两个钻吐槽的地方,牧田在高速档位全速时慢慢放开开关时齿轮箱会有打齿的声音,并且特别明显,这个问题在484上同样存在,米沃奇同样的操作就不会。米沃奇采用的是电子自停设计,导致即使是1档扭力自停需要的力量也特别大,并且每个档位的区别也不明显。所以想用米沃奇拧小一点的螺丝,比如家里的家具的螺丝什么的就不用想了,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滑丝,牧田是机械扭力,表现明显好很多。
以上是两个钻的简单比较,仅给想入手的同学一个参考。并且所有优缺点都是一个外行的自己使用感受,不代表大众的意见。

完结

网友A:
金属材料打孔281干不过大有5282 ,实用党  ,牧田只能抚摸一下  ,米沃奇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
带锤击的都太重,

网友:
两个应该都不错,毕竟都是这个价位了
我用过米沃奇的老版的m18无刷钻,挺好的
牧田的18v的无刷钻没有

网友:
真实对比,支持测评

网友:
牧田比較適合亞洲人用

网友:
工具還是喜歡牧田的,米沃奇的就看著騷,用著不太行

网友:
牧田比较喜欢

网友:
扭力不准,拧螺丝就没他啥事了。

网友:
刚从453的坑里调到481.....就为了金属夹头同心度能好点....哈哈哈

网友(2019-09-05):
两款工具,外壳分别是什么材料?

网友(2019-11-04):
2804我也有一个,新款的机子比老款的2704的体积小,重量轻,夹头是德国罗姆的,扭矩大很多,是135Nm。带冲击的机子不用考虑同心度,都不太好。不知道牧田这款扭矩多大?

网友B(2020-11-25):
电子扭矩自停我都不看,因为停止时螺丝需要克服电机,齿轮箱一堆高速运转部件的惯性,而这些惯性带来的能量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物理规律就限制了它没法好用。机械扭矩限制仅仅克服夹头的惯性就好很多,更好的是专门的螺丝批,夹头比较轻,惯性更少。

网友:
两个应该都不错

网友:
米家好多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扭矩自停我都不看,因为停止时螺丝需要克服电机,齿轮箱一堆高速运转部件的惯性,而这些惯性带来的能量 ...[/col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材料打孔281干不过大有5282 ,实用党  ,牧田只能抚摸一下  ,米沃奇没买过不知道 ...

应该是481吧?

网友(2021-01-01):
米沃奇玩起来就是不一样,三观看起来就舒服,打个洞跟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