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小音箱,漫步者r18

楼主(2019-07-28):
头一次发帖,没经验,凑合看看吧。
一个小音箱,这型号挺老的了。现在京东好像是r18t吧,应该是升级版吧。
忽然那个副音箱聋了,音频线内部断了吗?用手摸那个音频头,只有一个声道有嗡嗡声,那拆开看看,正好来论坛这么久还没发过帖子,看看哪儿的毛病。
前面板还有那个调节区的面板都撬开,没有螺丝,电路板,喇叭,变压器就是这个样子的。功放被散热挡住了,拆不开,很一般的做工,也没个吸音棉。
用改锥点点那个音频输入焊点,两个声道又有嗡嗡声了,摸摸音频头,也挺正常了。不知道哪儿有问题,看看电路板也没有虚焊,算了,既然没问题就安上吧。
最后用AU测测左右声道,副为左,主为右。
好了。完毕

网友:
集成块被散热片盖住了。是TEA2025吧?

网友:
TEA2025的,功率很小,不过这也是做工很好的TEA2025音箱了,还是木质音箱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虚焊就是断线,楼主不够耐心仔细找点在哪啊

网友:
2025~要玩的挖煤LM1875,最少也用2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虚焊就是断线,楼主不够耐心仔细找点在哪啊

没在家,手头没工具,拆开看看,有问题也得带回家弄,既然好了,先凑合用吧

网友:
这喇叭还算可以了. 就是变压器功率小了点
现在新版本说是说升级版
实际上是缩水版

网友:
这么小一个还是木质音箱,也没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
喇叭看起来不错,用2025推,喇叭有点浪费。

网友(2019-09-27):
2025-02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板子

网友B(2020-05-05):
一般这种音箱都是用TDA2822M的,用TEA2025算好的啦。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音箱都是用TDA2822M的,用TEA2025算好的啦。

看到私信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