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Z8350_USB_定义

楼主(2019-07-28):
找了很久,最后还是淘宝50块买了一堆鸡杂。。

网友A:
大佬还在玩z83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这里下载手册~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zh/ark/products/93361/intel-atom-x5-z8350 ...

手册早就有了。只能知道有哪些资源。在这板子上的定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还在玩z8350啊,

装LINUX当个简单的服务器挺不错。小巧啊。
WIN主要内存是个硬伤。我是2+32的

网友C:
8350就3个USB,主板一个,扩展版一个,摄像头一个,都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50就3个USB,主板一个,扩展版一个,摄像头一个,都用完了

不止。实际的USB数量应该有6个。这板子上触控板应该是USB总线的。不知键盘芯片是不是,也可能是I2C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实际的USB数量应该有6个。这板子上触控板应该是USB总线的。不知键盘芯片是不是,也可能是I2C之类 ...

8350就3USB这是毫无疑问的
触摸板一般通过SPI或者I2C接到键盘扫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