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m1053芯片刷固件断电后无法识别?付费请高人修理

楼主(2019-07-28):
有一个移动硬盘是asm1053芯片,今天刷固件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来电的时候主机就无法识别移动硬盘了,换到别的机器也无法识别,个人估计是芯片刷固件时断电导致的无法识别,唉,硬盘里面有工作需要的资料,问问各位,asm1053芯片刷固件断电后无法识别怎么办啊?(坑爹的是我想把移动硬盘拆开装到笔记本上面的时候才发现usb接口是焊在电路板上面的,所以这个移动硬盘拆开也没办法装到笔记本上面)

楼主:
今天拍了几张电路板的图片,本人微信571835761,会修理的高人请留联系方式,付费请高人修理,多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拆掉1053的固件rom,看看可以使用不

网友:
ASM的可以拆掉25Q闪存,也能工作的,只是速度慢点

网友:
拆掉1053的rom应该是是可以工作的
rom用编程器清空一下再焊上去升级固件

网友:
他这个spi flash还是wson-8封装,干脆直接拆了吧

网友:
这个实在刷不了1053也可以直接焊出SATA线来  盘没事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答复,已经送到外面修好了,换了一块电路板。

网友(2019-12-04):
其实,可以自己换电路板的,或者重新刷固件,需要在上电的时候短接两个脚位用来清空固件信息

网友(2023-05-11):
我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答复,已经送到外面修好了,换了一块电路板。

短路i2c的数据和时钟,然后加电,就可以进入刷固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