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折腾了两天的破摄像头---模拟摄像头改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9-07-29):
累人啊。。。。好久没发那么长的帖子。。。

两个摄像头。大的那个是1200线pal,未知故障。小的那个是网络,面板没了。

大的那个摄像头参数。肯定不达标1200。

看看里面非常简单,模拟头都是越做越简单的

正面样子还不错

把该拆散的拆散

网络头分为三个板子也拆散,方便安装

不知道红外滤镜的切换器电压对不对,也一起换了吧

先安装好第1层,接好排线

然后再固定第2层。都是铜柱连接

正面的镜头装饰挡板不要忘,毫无违和感

然后是把电线拆出来,原来小摄像头的是可以万向的,拆的时候稍微麻烦

出来了,这个铝。。。。前面的插头不好过去

只能给他全部拆散了

装好大壳子的配件

穿进去,把插头复原。那么多根线,真是头疼

测试。

发现红外线无论有没有挡住都是亮一点点

检查发现这里有个用于控制灯mos爆了

在一堆烂摄像头里面找配件

找到一个模拟头,后面是独立的LED驱动板。想办法嫁接一下

把电路板没用的零件清理干净,接线

后面的电线也全部连接好,准备插电测试

堵住光敏电阻红外正常

折腾的差不多了。。。。。电源插头里面那个正极的棒棒断了!!!!!!!!!!

焊一条。。。

全部装好测试。电源正常

突然发现多出来一根线。。。。ir-cut!!!

又去烂摄像头里面找了一个带ir-cut信号的驱动板,不过比较奇葩

看着这里,朝外面是12v,也就是电源+

翻过来。这。。。tm!潮外面是大面积铺铜的!明明就是GND!!恭喜,烧了。

破坏了一堆摄像头。。。

在工作室待了即将到12个小时,没吃没喝。。。。。现在是11点半(左边有钟),再待下去也不是办法。。。回家

回到家,洗白白,已经是接近1点。。。。这事情不解决掉,我睡觉不踏实。。。。继续干活!

家里还有一些破库存模拟摄像头。杀!

这是以前做的透明探索版摄像头,800线。6mm镜头。

开盖!

这个模拟的电路板比较高级,还有沉金技术

更换上网络摄像头的板

又是一顿的穿线。。。连接

插电测试,板子的工作灯亮起

红外线正常

上网络测试

图像方向正常,焦距好像有点不对

使用电子放大,看远的地方,慢慢把焦距调一下

这是红外夜视效果。。。。tm变成手电筒了

原来的标签撕掉

自己设计了一个贴上

对于红外线变成手电筒的事情,想到一个解决办法,贴个胶布

柔和多了

安装好摄像头,进行一晚上的测试。已经2点多

对摄像头码流、分辨率进行配置。。。。。网络还崩了!!!!家里另外三个都没了!!!!!!!!睡觉!

此时天亮了,到上班时间

手电筒的事情总不能总贴个胶布,把透镜拆掉

仿流明灯珠

找两个不带手电筒那样聚光的透镜

安装

盖上盖子

开灯

用手机摄像头测试了一下,确实没有手电筒效果

随便找了个盖子盖上,虽然不合适。。。。好过没有

实战!

刚刚搞完自己的,就要给公家干活了~

一级一级交换机查线,检查,该升级的升级。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交换机老化了,只有三个图像。后来各种换线,各种更换,完毕。总耗时:4天的下午2点~6点

没了

网友A:
好像是夏普(sharp)的ccd,应该不是CMOS的~没看清楚,假如是SONY的成像率比夏普的好!

网友:
我想把我的整套监控全换了,就是太贵了

网友B:
在家改着玩可以,重要场所还是品牌头靠谱,关键时候就指望他了。

网友:
不够手工钱呀。。。。玩玩还可以,大量就成本不如成品了吧。

网友C:
太厉害了!这么多线、板、配件,看着头就晕。
楼主看样子是对摄像头非常熟悉啊,各种配件及作用随口道来,了不起。
要是我,就只会接到NVR上,然后利用nvr的网络功能了。

网友:
好手法,向你学习!

网友:
我看见蕾姆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D:
兄弟也是物业人啊,以前我也是在物业上班,一脚踢,全部都是我管,上到和政府打交道,下到清洁卫生。后来不做了,物业太黑,只收钱,不愿意多出一点钱在小区身上,物业好人待不住的,早点脱离苦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夏普(sharp)的ccd,应该不是CMOS的~没看清楚,假如是SONY的成像率比夏普的好!:s ...

我上面猜的都不是ccd了。都是cmos。夏普和索尼的在那一堆烂摄像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改着玩可以,重要场所还是品牌头靠谱,关键时候就指望他了。

是的,所以我家里装的全都是海康。楼下这些不重要的场所看人的就放个杂牌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厉害了!这么多线、板、配件,看着头就晕。
楼主看样子是对摄像头非常熟悉啊,各种配件及作用随口道来, ...

我混安防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也是物业人啊,以前我也是在物业上班,一脚踢,全部都是我管,上到和政府打交道,下到清洁卫生。后来不 ...

物业都是这样。自己收的多,实际付出的没多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E:
本人愚钝,怎么改的,没看明白,是换壳操作吗?

网友F:
搞弱电的在物业里面是不受重视的,有你这样的人为了一两百的摄像机拼成这样也是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弱电的在物业里面是不受重视的,有你这样的人为了一两百的摄像机拼成这样也是值了。 ...

这个是自己的东西,拼了自己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愚钝,怎么改的,没看明白,是换壳操作吗?

是的,还换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