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冷制冰机突然不制冰了

楼主(2019-07-29):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开机很久了冷凝水管还是一点水都不流,开机下顺逆时针都调节了冷凝调节阀门都不管用,期间还轻轻敲了阀体和銅体管路

只有用改锥翘弹簧才会流水,开始有点脏水,冷凝水直接接的市政自来水,可能泥多有时候,这手动也不行啊

怀疑冷凝调节阀∵坏了,大家给分析下,另外换阀门是不是还要焊接后加氟了?

楼主:
另外请教下制冰机牌子好多,那几家质量靠谱些

对了,上面是水冷制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制冰机牌子好多,那几家质量靠谱些

对了,上面是水冷制冰机

之前用过万利多制冰机   还不错。大的咖啡水吧  基本用这个牌子。

网友:
接上压力表测工作压力可以看出来啥问题了

网友A:
一直以为制冰机就是和冰箱一样的制冰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制冰机牌子好多,那几家质量靠谱些

对了,上面是水冷制冰机

斯科茨曼
这是风冷制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制冰机就是和冰箱一样的制冰方式

制冰机是往蒸发器向下的小冰碗上喷淋水,一层层的结冰,这样结出来的冰透明无气泡,冰制作好了启动四通阀改为制热融冰,如此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制冰机是往蒸发器向下的小冰碗上喷淋水,一层层的结冰,这样结出来的冰透明无气泡,冰制作好了启动四通阀 ...

这种效率更高,得来想要冰块还是买制冰机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率更高,得来想要冰块还是买制冰机的好~

是的,150公斤商用制冰机每天产冰150公斤,冰箱冰冰的话要累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150公斤商用制冰机每天产冰150公斤,冰箱冰冰的话要累死人了

嗯,我是餐厅用了,之前京东买过66冰格的澳柯玛,花了块2500元,水冷的,两个小风扇吹冷凝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冰机是往蒸发器向下的小冰碗上喷淋水,一层层的结冰,这样结出来的冰透明无气泡,冰制作好了启动四通阀 ...

缺氟会引起冷凝阀门无法开启吗?排气管和制冰机已经很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氟会引起冷凝阀门无法开启吗?排气管和制冰机已经很热了

蒸发器有没有粘手的感觉?有可能是四通阀,敲几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器有没有粘手的感觉?有可能是四通阀,敲几下试试看

今天加了氟,好了-。。就是需要再调节下冷凝阀门,冷凝水出的比较多,下午4点弄好的,不知道会不会侧漏冷却液。。。。。。加氟1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器有没有粘手的感觉?有可能是四通阀,敲几下试试看

不行,漏氟了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漏氟了又

那要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捡漏了

哦,还是冷凝阀门螺丝孔漏液,厂家配件要280,淘宝都是180,通用

楼主(2019-10-23):
引用 网友B:
那要捡漏了

淘宝的找人装了,比原装的小,不过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