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汤煲维修请教

楼主(2019-07-29):
本人有一个电汤煲,各个功能都正常,但前几天功率好像突然降下来,就是沸腾不上来,每次水烧到90多度(有一点气泡)就停止加热,我查过热敏电阻,在常温下150K,用电吹风一吹就马上降到50多K,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安规电容都查过,数值都正常,电路板上的焊点都重新焊过,但故障仍然,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如果是这个情况,大概是哪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
虽然是电脑版,但烧饭的精确控温还是靠磁钢,看上去那个磁钢上似乎粘了点焊锡似的东西,应该不是那个原因。至于热不起来八成是只有保温功能了,检查一下磁钢驱动的触点处有没有烧蚀吧。继电器触点不那么容易坏,就不用查了。

网友A:
通常就是热敏电阻,性能下降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损坏,所以加热还有阻值变化,但是曲线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就是热敏电阻,性能下降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损坏,所以加热还有阻值变化,但是曲线变了~ ...

这种锅一般是用多大的热敏电阻的,我上网查一般说是100K,但我这个测出来是150k,而在某宝好像只有100K或200K

网友:
串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
把锅屁股下面的磁钢擦干净

网友:
换磁钢,要不然就给磁钢加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