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LW8012 单相多功能功率计量芯片简单测试

楼主(2019-07-29):
这个本打算做个表头式的功率计了,因为暂时不会用单片机,好在这个输出方式简单
大致不用单片机也行,先简单测试一下,了解一下特性,测试完毕后就忘了这事了,做别的去了

简介,详细大家自己查

做了个电路,电压,电流都有了,但是我懒得接线,只测了电压
模拟市电,50hz,其实我一般也不玩这个市电,所以功率计没有,
我主要是想看看它能不能计量直流电。

电压为0

有一个底数,约2hz

50hz,1v输入,输出频率34.21hz

50hz,2v输入,输出频率368.49hz,基本是成比例的

频率加大500hz,输出有些变化,看来不适合高频

50hz,3v输入,输出频率103.3hz,基本也是成比例

50hz,4v输入,输出频率138.3hz,基本也是成比例
不过若依1v时输出为基准,偏差加大

50hz,5v输入,输出频率176hz,基本也是成比例

50hz,10v输入,输出频率347hz,1v是34.21hz

50hz,15v输入,

50hz,20v输入,注意:这里输出都是峰值,不是有效值

那么直流能不能测呢,给个偏执电压,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直流,因为输出交流电压
为0,1v的直流输出,还是和0v交流输出一样,有个2hz底数

5v直流,也是没反应,所以,这个芯片不能测直流功率,那就没啥用处了
所以我也没后继工作了,做个交流低压功率表,基本找不到使用的地方
220v的那还不如买一个,唯一可用的是测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功率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制作了一个,我是懒得做了

网友:
玩得挺高端哈哈

网友:
不错,很详细了!

网友A:
这种芯片的有功和无功是怎么检测的?示波器哪买的,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的有功和无功是怎么检测的?

好像是不能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的有功和无功是怎么检测的?示波器哪买的,几钱?

只能测有功

网友:
不错的表!羡慕啊!

网友:
我看楼主是想做表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