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藏品 486电脑主板和电路板卡

楼主(2019-07-29):
二十多年前的东西了,看看现在的PCB工艺,似乎比二十多年前也没进步多少(外行的见解,请行家指正)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插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插槽呢?

PCI插槽,现在叫什么?

网友:
第一块不是pc标准的板卡,第二块是早期品牌机的pci和isa扩展卡,第三那是创新isa声卡

网友:
是有些年纪了,好好收藏,

网友B:
感觉是工控机器的专用板卡。后面转接的倒是通用接口了。

网友:
1,2是语音猫,3.4是ISA及PCI扩展槽,5,6是声卡,没有看见486主板

网友:
PCB确实没比现在差多少

网友:
板的层数多了

网友:
pcb是没有进步多少的,,,  但芯片的技术确实进步成千上亿 倍了

网友:
创通(新)的声卡?当年的创通、帝盟、傲锐都是非常牛B的玩意。1台486电脑1W左右,是我爸妈1年的工资之和还多,我做梦都不敢提买电脑的要求。
科技进步的真快,当年的王者,现在连青铜都算不上了。

楼主:
藏品 486主板

昨天发了这台电脑上的声卡和调制解调器,今天发个主板给大家看看,怀怀旧。看上去像是通用的主板,在这台电脑上很大部分都没有使用。
CPU才这么大,节能型的。
另外红圈内的二极管,这外形让我想起小时候装单管机时的检波二极管2AP9。

网友:
现在手机PCB工艺以前是做不到的

网友C:
芯片封装,多层PCB,楼主都没看到么?几平方厘米的手机主板集成的功能和性能已经无数倍于当时的PC了还叫没进步?

网友D:
阿拉丁芯片组,集成ATI显卡,还有个非标的插槽接调制解调器,这板子不错。

我看到CPU座上隐约写着socket 7啊,还有背面的针脚也不是486的,看着是socket 7针脚。这样的话,这个板子是586主板,不是486。楼主把CPU取出来看看。不过奔腾MMX时代,还用着72线的的EDO内存,显然是不按套路走啊。

另外,楼主说的那个二极管,很有可能就是2AP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拉丁芯片组,集成ATI显卡,还有个非标的插槽接调制解调器,这板子不错。

我看到CPU座上隐约写着socket 7 ...

你肯定是专家,我这方面基本是门外汉,只能简单的用用。
改天去把CPU拆开给你看,解消一下你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封装,多层PCB,楼主都没看到么?几平方厘米的手机主板集成的功能和性能已经无数倍于当时的PC了还叫没 ...

对不起,我是外行,只能看看热闹。
顺便请教,现在的手机用的PCB一般是多少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插槽呢?

黑的是ISA
白的是PCI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拉丁芯片组,集成ATI显卡,还有个非标的插槽接调制解调器,这板子不错。

我看到CPU座上隐约写着socket 7 ...

这么高的集成度,可以肯定楼主的主板不是486时代的。
socket 7主板用EDO很正常嘛,后来还有EDO+SD内存的(能混用哦),比如号称销量冠军的“福扬MVP3”
墙内只查到是楼主的是ALI 1511 芯片组,即“阿拉丁II芯片组”,具体规格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工控机器的专用板卡。后面转接的倒是通用接口了。

不是工控机,是fujitsu台式电脑,CRT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