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科方高精细矢量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9-07-29):
新科方高精细矢量电机控制器,单片机采用STM32F030C8T6,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TP1274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原理图参考《南京元朗产绿佳智能型正弦波电动车控制器相电流采样原理图》。普通运放A42S(3peak思瑞浦公司的丝印标识)采样康铜丝上电压,从而得到控制器的母电流。

参考: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PMSM电机矢量控制之电流采样原理分析》

网友A:
方便教教我们怎么改制超大电流实现的方法。比如说200-1000A

网友:
名字取的真高级,不点进来看还不知道是个电动车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教教我们怎么改制超大电流实现的方法。比如说200-1000A

一般应该在母线上有检流电阻和分流器铜丝,有些独立相线也有,给检流电阻等堆焊锡能提高加速度,但要小心烧功率管。

网友:
乍一看标题还以为啥高级伺服控制器呢!!!!!吓死宝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教教我们怎么改制超大电流实现的方法。比如说200-1000A

加粗线,检流电阻,pcb加铜皮,加mos
,加大mos驱动电流,大功率上高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教教我们怎么改制超大电流实现的方法。比如说200-1000A

这样改代价会非常高,那么大功率只能外挂模块了,驱动也要加大。

网友:
楼主会修电车控制器?厉害了,我家里正好有个控制器坏了,能帮看看怎么修吗?

网友:
优秀文章,木分帮顶先

网友:
一看就是拿ST官方的FOV开发包弄的。

楼主(2024-05-09):
分享一个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