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石充电器怎么拆开

楼主(2019-07-29):
箭头对着的脚垫下有螺丝吗?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超声波焊接的了,只有暴力拆解了

网友:
可以用针扎进胶垫 进去了就差不多有螺钉  要不在标签下面 可以按 有凹的地方是螺钉孔

网友:
扣一扣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感觉没有的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