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是否可以通过添加主板是空置的网络变压器,将RJ45接口启用?

楼主(2019-07-29):
RT,收了一张1037U主板玩,发现单网口和双网口只是少了一个H82407S网络变压器,主板上有该预留元件位置,然后单网口主上是两组USB接口,双千兆主板上是一个RJ45接口。是否可以补上一个RJ45接口+网变,达到双网口的效果?我的是但网口主板,双网口是网上找的图

我的1037U主板

我的1037U主板

网上查到的双千兆1037U主板

网上查到的双千兆1037U主板

网友:
可以的,偷偷告诉你,其实网变都不用,RJ45接口焊上去,网线一插就可以上网了,速度还贼快

网友:
芯片、外围元件,都没

网友:
图样,图森破

楼主:
这里还真没注意明白了

网友A:
不但只要加网变,还有一大片的电子元件要焊接上。楼主确实是好天真

网友:
少的网络芯片,一般人就没办法焊上去。

网友:
遇到这种玩意,砸了再说

网友B:
理论上可行,但是需要补的原件较多,不建议折腾。需要补上晶振、各类电阻、电容、电感、IC,可能还要改BIOS

网友:
够清楚了,不过好像楼主只想加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但是需要补的原件较多,不建议折腾。需要补上晶振、各类电阻、电容、电感、IC,可能还要改BIOS ...

嗯,其实我有两张1037U,这个买来挂游戏,只是突然发现它本身应该是双网卡的主板,所以突发奇想

网友:
楼主,实在是要加网口的话,要么加USB网卡,要么用主板上的mini-pcie接口扩展,焊芯片是个麻烦事,就算焊好了还不一定识别

网友:
那个双网卡的貌似就是后加的,RJ45座子比较新显得很突兀,网变的型号和旁边的也不一样,晶振和电感也不一样,按理说原厂BOM不应该这么杂

网友:
相关的芯片和其它元件都没有。

网友C:
没有外围,自己焊很麻烦。

但换个思路,飞个PCIE出来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外围,自己焊很麻烦。

但换个思路,飞个PCIE出来岂不美哉

哈哈,最后发现他不是两个msata接口,有一个是迷你PCIE接口,接了个无线网卡用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不但只要加网变,还有一大片的电子元件要焊接上。楼主确实是好天真

就少了芯片、变压器、晶振、磁珠,有点焊接功底的真不难,看第一张图电阻电容都是板子上有的。

网友:
要刷bios的,贼麻烦  没价值

网友:
有这功夫,我觉得买块主板来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