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一只木盒 D一台测胆神器

楼主(2019-07-29):
    最近迷上了胆机,但是买胆、配胆、选胆比较头痛,所以想D一台测胆仪,可是外壳难搞。嘿嘿!来了,买的黑枸杞吃完了,盒子还蛮好,贴面也蛮飘亮,一共有二只,另一只D个直耦胆耳放,大热天用更好,热量极低。

根椐盒子设计内材,
1、电源
测胆仪电源是关键,还是用我比较拿手的LLC谐振式开关电源,高低压二套电源,合用市电整流。高压有三路输出,分别为300V400V500V,再通过线性调压,电压能从56V-490V间调整;低压12.6V主输出一路、85V负压可调4路、1.210V可调输出4路。
电源内部

电源面板
2、线路
测试电流(固偏)
测放大倍数(固偏)
测试(自偏)
3、装配
环氧板印字

打孔

完成打孔

装件

板上管座有5个,其中右边二个是6N1和6N8P直播座,左边3个是7、8、9脚管的转接座。

内部有点乱,因第一次做,想法太多,结果是走线不合理。

初步结束

4、测试
先试试各输出电压
低压先起动,负压也有了,并且分了三段,0-40V是小管用、0-85V大管用,0V是自偏用。
灯丝电压调整正常,负压调整正常。

高压起动300V,电压经线性调整正常。

高压400V

高压500V

G2电压输出可调正常

好了,可以上岗小度牛刀了
5、试用
6N8P先来,都标J级的管。

在测胆仪面前,胆管就原形必露了,管内二支三极管相差较大,6.8:9.6mA,电流表原来1A改为0.1A,小数点要前移一位。

配对好的管子从低到高电流,二管相差都不大。
0.5mA
5mA

9mA

配对好的小管
总之管子好差区别相当大。

放大倍数测试
信号源

二支管的对比

测胆仪算是成功了,美中不足是布局还不合理。

网友A:
高手高手高高手,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B:
哈哈,电子管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C:
发烧啦,据说玩胆很烧软妹币。盒子不错,再来一盒。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高手高高手,我等只能膜拜!

也就是玩玩而已,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电子管一点都看不懂

年轻是福,一般年轻人都不玩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烧啦,据说玩胆很烧软妹币。盒子不错,再来一盒。o(∩_∩)o...哈哈

烧到还好,花币少不了,理性理性,尽量少花。听你的,另一盒是胆耳放也发上来。

网友:
玩胆,往往几万几万的玩

网友:
看不懂   但感觉好高端

网友:
牛掰,这才是大师,从头到尾自己做。我等小辈只能买模块拼装

网友:
黑枸杞怎么样,我也想买来试试。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牛人

网友D:
电子管这东西由于是手工做出来的,毫无一致性,个体差异太大。
当年的大功率三极管也是一样,毫无一致性,

所以都必须人工筛选配对,而前提就是得有一大堆的器件,然后一个个测试从中筛选出来一对对的,还剩下很多没法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这东西由于是手工做出来的,毫无一致性,个体差异太大。
当年的大功率三极管也是一样,毫无一致性,
...

说得对,但自己用的管可采用多种配对方式,如隔管配对、前后配对等加利用。

网友(2022-01-19):
在下电子管小白,顶礼膜拜胆管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