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第一款用心之作日本原产雅马哈CDR-100刻录机 网红F1 浦科特PP2望尘莫及

楼主(2019-07-29):
CD-Rドライブ -  YAMAHA CDR-100
YAMAHA Drive Quad Speed Driveプロ用のYAMAHAのCDE100用の設計で、同じ4倍速ドライブ用の最高品質の書き込みドライブのようです。業務用CD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す。ディスクの内側トラックから外側エッジのトラックまで、一定の回転速度が維持されます。ディスクの内側トラックから外側エッジのトラックまで、一定の回転速度が維持されます。書き込み速度は最大4倍ですが、より慎重かつ正確にデータを書き込むために1倍の書き込みをサポートします。これはヤマハの先駆的な作品で、贅沢なブティックではYAMAHA独自のテクノロジーが多く使用されており、4倍の書き込みと比較して1倍の書き込みが全体的な落ち着きと透明性の印象になります。しかし、違いはある限り1倍とメディアとの現在の使用、として、より良い音質を提供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われる、非常に小さいです。エラー率などの物理的特性を減らします。

ヤマハCDR-100の私のお気に入りの歴史を紹介します。それは古いドライブです。 CD-Rサーバーには、最も古いレコーダーの製品が競合しているので、このような古いものは誰にも適用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て、私もこのようなヤマハに申し込みたいです。これはYamaha CDR-102ですが、アップデート(そしておそらくアップデートもされる)と思われます。 CDR-102はCDR-100のより多くの版です。彼女の打ち上げ速度は、ヘッドフォン出力と音量調節なしで、オリジナルのそれのわずか2倍です。それは動作しませんので、しかし、それは、競争を満たしていない:私は数え切れないほどのCDを燃やし、私は:-)それに非常に近いです。現時点で、ヤマハブランドは私の心に成長しました。ヤマハがPCドライブ業界で仕事をやめたとき、私は多くの時間を使いました。

ヤマハCDR-100は4倍速でTAOとDAOを記録して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TAOモードでは、それは2秒だけ離れることができ(より大き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確かに小さくはありません)、またDAOモードでゼロクロス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このインタフェースはSCSIとは異なるアプローチを採用しており、上記のすべてのCD-ROMドライブと同様に、キャディ操作が必要です。

このメカニズムにはいくつか興味深い機能があります。システム内のCD-ROMデバイスであることに加えて、WORMデバイスもあります(つまり、基本的にはシステムに「ドライバをインストール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ドライブには「公開された」電子デバイスがあります。上からきれいです。他方の面にも多数のチップを有するプリント回路板が豊富に取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露出はより良い冷却に役立つかもしれません。前面パネルを見ると、かなりの数のLEDが見えます。ディスクが挿入されるとDISC LEDが点灯し、ドライブの読み取り中はREADが点滅し、イグニッションが開始されるとWRITEが点滅またはイグニッションを開始し、実際のイグニッション中は点灯したままになります。 READまたはWRITEに応じて2×4×LED表示及び読み取り又は書き込み速度は、オンまたは点滅しています。 2倍または4倍が点灯している場合は、それぞれ2倍または4倍が読み書きされます。 4倍速、1×速度に比較して、これらのLED照明速度のいずれも、場合。

以上为日本网站相关介绍信息

粗略翻译下

CD-R驱动器 - YAMAHA CDR-100
雅马哈驱动四倍速驱动器设计,用于YAMAHA的CDE100,用于专业用途,它似乎是同一四倍速驱动器的最高质量写入驱动器。(内容是CDR100 )好像也被用于专业业务用途中的CD。从光盘的内部轨道一直到外边缘的轨道,保持恒定的旋转速度。从光盘的内部轨道一直到外边缘的轨道,保持恒定的旋转速度。最高4x写入的速度,但支持1x写入以便更仔细精准的地写入数据。它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音频质量,这是一款yamaha开山之作的作品,用豪华精品,用了不少YAMAHA原技术,与4x书写相比,1x书写变成了整体平静和透明的印象。然而,差异很小,似乎只要当前媒介一起使用,用1x定能提供更好的音质。减少错误率之类的物理特性。

我向你呈现我最喜欢的历史记录雅马哈CDR-100。它的一个古老的驱动器。CD-R服务器上有最老的录音机竞争时的产品,而且我还认为比这种类型老的东西,也许没有人能适用。好吧,我也想注册一个这样的雅马哈。它是Yamaha CDR-102,虽然它似乎是一种更新型(并且可能更新)。CDR-102是CDR-100的更多切割版本。她的发射速度只有原来的两倍,没有耳机输出和音量控制。但是,它不符合竞争,因为它不起作用:我烧了无数的CD,我非常接近它:-)。就在这个时刻,雅马哈品牌已经成长为我的心。当雅马哈停止在PC光驱领域开展业务时,我花了很多时间

这款Yamaha CDR-100可以4倍速刻录和读取TAO和DAO。在TAO模式下,它只能间隔2秒(可能更大,但肯定不会更小),在DAO模式下它也可以零间距。该接口采用与SCSI不同的方式,与上述所有CD-ROM驱动器一样,它需要使用caddy进行操作

这种机制有几个有趣的功能。除了作为系统中的CD-ROM设备,还有WORM设备(这意味着您基本上“需要驱动程序”在系统中部署),驱动器还有某种“暴露”的电子设备。从上面看是美丽的。具有大量芯片的印刷电路板同样丰富地安装在另一侧。暴露可能有助于更好的冷却。如果你看前面板,你会看到相当多的LED。插入光盘时DISC LED亮起,驱动器读取时READ闪烁,启动点火时WRITE闪烁或点火模拟,并在实际点火期间保持点亮。2×和4×LED指示读取或刻录速度,具体取决于READ或WRITE是打开还是闪烁。如果点亮2×或4×,则分别读/写2×或4×。4×SPEED,如果这些速度LED均未点亮,则为1×SPEED。

下面我们拆解一下这款机  看看这款机的全貌

网友:
真是漂亮至极啊!!!

网友A:
集成度是真低,现在的光驱,恨不得一个主芯片一个电机驱动两片搞定,外围电路都少。

网友B:
日本的做工是没话说,成本不低,也注定了卖不好,太贵

网友C:
上次卖了个雅马哈低速光驱刻录机,里面的做工很好

网友D:
楼主拍得真不错 请问是用什么照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拍得真不错 请问是用什么照相机

谢谢 是华为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卖了个雅马哈低速光驱刻录机,里面的做工很好

雅马哈 低俗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做工是没话说,成本不低,也注定了卖不好,太贵

专业 行家 这款机 90年代那可是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是真低,现在的光驱,恨不得一个主芯片一个电机驱动两片搞定,外围电路都少。 ...

对啊  现在的 DVD刻录机 基本一两个芯片 全部搞定

网友:
当年旧光驱抽DSP和时钟信号接我朝解压板改VCD机的举手!

网友E:
我记得当时我用过400T二手,应该是这个型号吧,4X刻录的。实在是好用。

网友:
光驱的确是机电一体化很明显的结合,我早期工作的明基电通的光驱业务就是卖给了该文章中的建兴LITEON,在光驱开发过程中,涉及到激光头的3个方向的控制,光驱还有3个马达的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一个servo电机,一个DC电机,控制是一个8位单片机,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个机电一体化的东西。

这个行业废掉之后,也有人去做其他的领域,我看到台湾的有人做机器人:
http://t.cn/AiOAnbxn

网友:
鬼子的产品都是芯片+芯片+芯片,太可怕了,后面的连法克,一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当时我用过400T二手,应该是这个型号吧,4X刻录的。实在是好用。

400 很好的机

楼主:
有的朋友说太老了,过时了,过时到没有,老是有点,好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过时的,好音乐可以让人平静淡定,浮躁的年轻人一般不懂,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和留声机,人类对音乐的完美还原就没停止过。它来自哪里用于哪里不重要,抛开你那偏见的看法,重点是音质OK。电脑PC?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CD的音质标准

网友F:
现在看帖子太他妈累了,一堆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看帖子太他妈累了,一堆错别字。

哈哈 意思不错就行了 主要是音响发烧友看的一般 大众化没人玩  都是DVD当道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看帖子太他妈累了,一堆错别字。

本就日本原网页翻译来的 ,错别字正常。大概理解下ok

网友:
看起来真的很养眼,稳定性应该非常好,以前的老刻录光驱我记得因为是CD盘的关系,废盘率很低的,现在的DVD要高的多,即使是刻CD,5张有可能里面2张都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