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全景牙片机上面用的IGBT和电源

楼主(2019-07-29):
『X拆解』全景牙片机上面用的IGBT和电源
据说被380高压击穿的,拆下来两个坏件工程师就没带走

转换器,45V1A功率

上面有标记

扒开里面灌胶了

IGBT大功率,上面还有两颗是不是电阻。

扒开盖子

里面依稀可见晶片纹路

然后是用类似软胶不凝固的透明胶

用镊子捅一下,胶就脏了,混乱了

本来想继续挖胶的,发现黏黏的撕不下来

多弄几下,就乱七八糟了

里面的连接线依稀可见

背面是光滑的面,需要涂抹硅脂散热的,被我擦干净了

另一个变压器继续挖胶

有个透明塑料隔开

挖,有个漆包线电感烧了

继续挖,挖的我手软

背面结构

这电压略坑,就不做修复了,丢仓库吃灰。

网友A:
烧毁的是共模电感,
理论上这个东西比较少烧毁的,断脚的机率多些。

网友:
这电源模块设计不行呀,竟然双面插件
等牙膏ing

网友B:
好大的igbt,不晓得是多少A的哟

网友:
牙片机是给牙齿拍全景照的X光机么?

网友:
好像那些引脚是纯银的。。。。收集起来融了?

网友C:
那两个是精密电阻

网友:
比较坑,但专业设备的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igbt,不晓得是多少A的哟

不好好看图

网友:
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来做电容式点焊机放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是共模电感,
理论上这个东西比较少烧毁的,断脚的机率多些。

听大婶这一席话,感觉大婶有好多这东东???送两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是精密电阻

1200V47微法的电容吧

网友D:
挖胶辛苦了,竟然是隔离电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胶辛苦了,竟然是隔离电源哈哈

挖坟挖到傻,连修都没兴趣修了。

网友:
仙童出品的。

网友(2020-06-04):
模塊是150A/600V

网友(2023-10-19):
模块如果用耐压1200v的会不会就不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