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瓶装新酒 味道一样醇 任天堂厚GB改彩屏

楼主(2019-07-29):
GB初代发布离现在已经三十年,它承载了很多八零九零童年回忆:省零花钱存钱买GB、和小伙伴换卡、被窝打电筒玩到半夜、垃圾堆里捡电池、被老师没收......

毕竟时间太长,屏幕避免不了老化、碎裂,而且找不到壳更换的屏幕,应一些爱好者的墙裂要求,开发了这款改装套件。

优点:
GameBoy厚机替代屏 GB高亮isp屏,编码器设置菜单参数。
2、屏幕顶部区以进度条方式显示电量,可随时隐藏。
3、游戏画面的背景色和前景色可以设置成任意不同的颜色并且可以保存5种搭配配方式,游戏时可随时切换。
4、预设了像素边缘抗锯齿柔化功能,可以在菜单中开启,降低颗粒感,开启后画面会显得模糊所以默认关闭。不怕眼花的随意。
5、菜单界面支持中英文双语切换。
6、在菜单界面的上半部分展示区域的内容可以定制,可换成自己喜欢的图片,打上自己和签名或LOGO,支持320*100像素的4灰阶图片。

不足:
1、安装时需要对前壳做少量修剪(下图展示)
2、屏与主板的连接是15P排线和少量飞线,安装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3、屏的功耗大约0.23W左右,用南孚电池供电只可连续游戏18小时左右。
4、屏采用的是IPS全视角屏与原机分辨率是四比一点对点不是1比1点对点,但最终效果都是全屏点对点显示。
5、该屏不是半反射屏,在阳光下需要开背光才可见。

6、部分游戏显示有点异常,下个版本优化。

手上的一台白色GB

屏幕老化没法正常显示

测试现场

06主板

pcb成形

打样回来调试

装屏的效果

装备改装,GB拆机

喇叭效果很垃圾

主板和显示板排线连接

日产的硬封芯片,国产的牛市疙瘩

这个版本改装需要修一下a壳的两个螺丝柱

这个加强筋也需要修一下,用来卡住pcb

帖一圈evo泡沫胶,对屏幕保护缓冲也可以防尘

装进去的效果

屏幕拆掉,原装屏两组排线

焊上新排线

加一个编码器,替换在原来的电位器的位置,用来进行各种设置

拆掉原来的电位器

装上编码器

加固一下

只能飞线和套件进行连接了

需要取点和一个场信号

连接完毕

总共需要一根排线,六根飞线

连接排线

开机成功

装卡试一下,画面正常

默认黑白灰效果

小打一把找下感觉 ok对方

逆向装机

调和一下前景色和背景色

随便调几个颜色看看。

后期准备重新设计pcb直接替换显示和按键板,免去飞线,降低改装难度,直接排线和主板连接
内置5组经典配色,优化一些小bug

感谢提供资料和意见建议的朋友们。

欢迎吐槽欢迎交流。

网友A:
大佬,这是真厉害

网友B:
真的很厉害,记得小时候玩过接水管,真的是回忆啊

网友C:
你才是   真 硬核   玩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是真厉害

业余搞一下也是花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厉害,记得小时候玩过接水管,真的是回忆啊

好多经典游戏,以前也很沉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才是   真 硬核   玩家啊!

电子行业是个坑,进了出不来

网友D:
你这个牛掰了!你这个难道是找到原来液晶的驱动芯片资料,了解其显示指令,用STM32解析其显示指令,再重新控制新的液晶屏,将要显示的数据显示到新的彩色液晶屏上去?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延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牛掰了!你这个难道是找到原来液晶的驱动芯片资料,了解其显示指令,用STM32解析其显示指令,再重新 ...

示波器慢慢测出来的信号,没有延时,至少感觉上是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慢慢测出来的信号,没有延时,至少感觉上是没有的

我去!你这工程大了,弄个逻辑分析仪还稍微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你这工程大了,弄个逻辑分析仪还稍微方便一些。

手上没有,所以..........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所以..........哎

淘宝上有便宜的,100多,也比用示波器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便宜的,100多,也比用示波器容易些。

确实,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也没遇到多大难题,所以就将就用了

网友E:
敢问这一套替换屏要卖几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这一套替换屏要卖几大洋?

手工贴了五十套,一套四百左右在群里出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贴了五十套,一套四百左右在群里出完了

土豪争夺啊

网友:
玩不起系列…淘宝上的口水了很久…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牛掰,高手,真硬核哈哈,等牙膏

网友:
看用的ARM芯片?难道装了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