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下慧荣黑胶USB3.0 U盘的短接方法

楼主(2019-07-29):
之前参加活动送了一个慧荣的黑胶USB 3.0的U盘,偶然一次量产失败导致无法识别,搜索论坛基本都说的是黑胶2.0的短接方法,尝试了在这个USB3.0的U盘上都无法成功。

只能回到论坛请教大佬们指点,该如何短接或者其他抢救方法?

网友A:
末端的两个金属触点其中一个接地,是哪个忘了,你自己试试。先打开量产软件,接地,插U盘,出来了,就是对的,没有出来信息,就换另一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端的两个金属触点其中一个接地,是哪个忘了,你自己试试。先打开量产软件,接地,插U盘,出来了,就是对 ...

感谢大佬,不知道是我这边接地方法不对还是怎么的,还是不成。

网友B:
几个黑胶(黑砖)U盘不识别,都直接丢了。短接救回来,还能稳定继续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黑胶(黑砖)U盘不识别,都直接丢了。短接救回来,还能稳定继续用么? ...

之前也有黑胶U盘抢救回来的,可以稳定使用的

网友:
3.0U盘兼容2.0接口,理论上讲,和2.0黑胶短接方法一致。你是不是没短好?不方便操作的话,把地线和短接点,分别焊上导线试试。

网友(2019-12-05):
手头有个没有左侧两个触点的,头疼ing

网友(2021-10-19):
可以用小刀刮出电路板,找连续几根线的一根对地短路,有时也行,我的短接了,存储也没出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