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大神看看天津的得伟卖家小梁卖东西信誉第一可靠不?

楼主(2019-07-29):
最近想入坑得伟工具,看淘宝看闲鱼看到眼花缭乱,看到闲鱼天津很多号卖得伟工具,其中一个小梁卖东西信誉第一东西看起来不错想买,可是闲鱼又有人说他卖假,不敢下手,大神们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A:
我看过有人曝光他  盗图  实际他自己没有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有人曝光他  盗图  实际他自己没有真产品

谢谢,我看他评价还好,可就是有人说他卖问题货,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评论啊

看了很多评价,大都好评,确实有几个差评在骂他

网友:
怎么不能 退款, 咸鱼 小法庭 维权啊。上次 买电池 ,卖家说没进水,结果打开 里面就有水,       卖家说不退,  我也没废话, 直接就申请退款了。卖家磨磨唧唧的,   咸鱼小法庭 支持我的多。  退了几十块钱会来。
这种垃圾 卖家就不能惯着 、

网友C:
闲鱼上得伟我看dao123guang这个卖家好像还行,没真买过。同贴求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得伟我看dao123guang这个卖家好像还行,没真买过。同贴求问。

咸鱼上找欠相无若买得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得伟我看dao123guang这个卖家好像还行,没真买过。同贴求问。

买过一回,话少,东西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
我也上过他一次当,无良心

网友E:
闲鱼上卖二手的基本没有几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也干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找欠相无若买得伟

谢谢,去看过了,还行,我花了两天时间查他所有评价,没发现有差评,准备买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找欠相无若买得伟

去看了,查完全部评价,没发现一个差评,准备找他买看看。

网友:
服了你,没事在这儿多转转,就看得到一些贴子,包括我自己花钱买的教训,我也写了贴子怎么简单辨别真假得伟电池啊。

拆过程要全程录像,实际上一拆开就可以看得出来,电池输出脚旁边的那根红线,完全就是烙铁焊上去的,正品不会这样弄-------------正品电池,特别是大牌电池,都是机器人焊接工艺,无铅锡熔化、浸入线材后,立即凝固-----------看看红线另一端的焊接,就明白了。

正宗大牌电池所有的焊接点,都并非我们常规焊台焊接方法,而且是这些假冒产品根本就不会用的机器人焊接,成本太高了。
----------------------------我记得今年3月底左右,我曾经在工作控里和别人争论过电池焊接工艺的问题,结果被一群不知道那儿冒出来的小号攻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评价,大都好评,确实有几个差评在骂他

得伟电动工具电池,特别是18V(20V)机器使用的电池,最好还是购买新款20V(60V)标识的,12AH也就600左右,内部是21700电池芯。
------------------此电池有高仿或精仿版,但质量不会差,因为插上机器可以自动识别电压,如果说内部电池芯一致性不好、或者内阻差异太大了,使用几分钟,电池会严重发热、发烫,保护版超温度直接断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闲鱼上卖二手的基本没有几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也干不下去。

咸鱼交了保护费,不会直接显示一些差评。

得伟电池有韩国、越南、国产几种,还有墨西哥产的(老款),不过得伟电池焊接工艺成本很高,一支机器人烙铁头只有不到三万个焊点,就得换。
我也简单说一下原理:锌铝合金的出线、夹线一体机头出线后,被固定在被焊接点上,误差不超过0.5mm;
然后,机器人烙铁头(圆尖)接触焊点3-7秒,同时出锡口直接注入定量无铅锡;
注锡完毕,立即会喷出一股氮气,让焊点迅速凝固。
流水线尾段有人工复检,机器扫描是否规范,焊点不合格由人工拣出,再次排序进入修复阶段。
----------------------这些是我在得伟电池制造流水线上看到真实情况。

有两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一个是得伟电池的自动化组装是先组装保护板和上支架,再进入下一个车间组装电池的。第二个是电池组装完成后,是拖运到另一个工厂进行充电---激活(保护板)---放电---充电---放电---充电---放电到18V左右,再进行封装。
----------------------另外,对于残废品的处理,是我去这几家厂商的主要原因,他们不合格的保护板(含上支架)由保护板提供商负责回收,不合格电池包由工业电池提供商负责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交了保护费,不会直接显示一些差评。

得伟电池有韩国、越南、国产几种,还有墨西哥产的(老款),不 ...

问过客服,差评不能删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