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指示灯半年就不亮了

楼主(2019-07-29):
1N4007 200K电阻 和led 串起来后,用热缩管包住。 粘在闸刀开关上面(接在闸刀的螺丝背面压紧),以为能用个十年8年,没想到半年不到就灭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电阻发热? LED体质不行? 接触不良?

因为断电拆闸刀麻烦,现在还没拆开来看。

网友A:
你测量一下你的电阻是不是断路了。我看这个电阻似乎是碳膜的。长期发热高温的话,会断路。

网友:
现在的LED质量比较差,不如以前。即使是串了4007,限流电阻最好用到400K,分两个1/4W的200k串联更好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并不高,这样的电路,容易坏发光二极管。建议在发光二极管上反向并联一个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你的电阻是不是断路了。我看这个电阻似乎是碳膜的。长期发热高温的话,会断路。 ...

有没有更耐用的电阻适合这个电路的? 我是菜鸟。到时要去电表断电了才能拆闸刀。

网友:
我用的是配电盘上的指示灯。或许比你这好用吧

网友:
怀疑你买的垃圾led,220k电阻用10年8年没问题的,

网友:
我用古老的方形的绿色LED,串大约80K左右收音机上拆的碳膜电阻,没有二极管,用了十多年,还亮。

网友C:
便宜的led草帽质量都很一般

网友:
搞个氖灯,寿命半永久

网友D:
我猜楼上的都不对,我猜的是:电阻或者二极管脚生锈断了。。。。。因为想知道零件很多都是铁脚的  我就见多了。哈哈   猜中砸M我啊!!

网友:
我用1.2兆欧的电阻加高亮没问题,连4007都没接

网友:
并0.5-1ufCBB,二极管反向并到LED,避免反向电压

网友:
直接电阻限流的话,需要注意:
1、限流电阻的耐压和功率
2、LED反向耐压

最好控制电流在1毫安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楼上的都不对,我猜的是:电阻或者二极管脚生锈断了。。。。。因为想知道零件很多都是铁脚的  我就见多 ...

高手。这闸刀的确在回南天布满水珠。不排除这个原因。不过要锈断应该没这么快吧。

网友:
电阻加大,并一个电解或者led端添加一个稳压管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led草帽质量都很一般

如何能辨别质量呢  假如把质量差的高价卖也不知道啊

网友:
30--50年也不坏,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反向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并不高,这样的电路,容易坏发光二极管。建议在发光二极管上反向并联一个4148。 ...

220V的反压能击穿1N4007??

网友:
你串联的电阻阻值取小了,一般我用470K到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