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白求问,买了大有5401还需要买电动螺丝刀吗?

楼主(2019-07-29):
大有5401上螺丝刀披头可以吗?也是用圆柄两坑两槽的?
还是需要另外购买一个电动螺丝刀?

一直没用过这些工具,好遗憾
~~~~~~~~~~~~~~~~~~
最后想问说明书上写必须先关闭机器才能使用切换4种功能模式,
关闭机器就启停开关吧?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 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用途不一样把,备一个比较好

网友A:
还是额外备一个把,一是5401没有扭力调节,二是个头大了拧着累啊

网友:
你还缺一把自停电动螺丝刀,然后你就想把大友扔了

网友B:
需求不一,电动螺丝刀是必备的

网友:
还是先用,后期感觉缺啥就买啥

网友:
电锤拧螺丝,扭力太大了,不小心就把螺丝弄花了

网友:
这个肯定要的  拿着几公斤的机器拧个小螺丝    这个画面

网友:
当然需要的,两者用途不一样,电动螺丝刀的话大有也有不少选择,可以视需求购买

网友:
太重了,
按家居要轻巧的工具,

网友C:
  拧螺丝 确实 大了点, 要是临时用,也凑合,

     我现在 就是 5401,再带个 铁钻头,       冲击  和 铁钻头 都能随时用,

拧螺丝,还是 再备一把 电起子 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额外备一个把,一是5401没有扭力调节,二是个头大了拧着累啊

有推荐得吗, 我买个电池可以公用的?

网友:
拿电锤扭螺丝,除了松下你应该是第二个感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不一,电动螺丝刀是必备的

锂电钻算电动螺丝刀吗?
你有哪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 确实 大了点, 要是临时用,也凑合,

     我现在 就是 5401,再带个 铁钻头,       冲击  和  ...

铁钻头是什么?新人不懂
我5401有电想买个电锤转电钻夹头,不知道买什么牌子好?
东成,大有,或者其他的?

最后问下不同牌子夹头用的钻头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