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这个牌子角磨和锂电钻怎么样?

楼主(2019-07-29):
主要用安家具 门 门锁 还有3-5mm左右不锈钢打孔,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wu130俩电和wu800X然后送一个59的那个小威盒子,一共650价格咋样还能讲价不?拜托啦,着急用,坛友多回复小弟。这个价格方面咋样?东西呢?角磨不太懂

网友A:
不错国产比较好的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打广告么?

网友:
足够使用的了。不过不喜欢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打广告么?

真没打广告。纯自己用。问完就删了,到时候发开箱贴

网友C:
没说是出去干活用还是自己业余用。看来是自己业余用,因为一个是插电的,一个是电池的,要是出去干活不会这么选。不过自己业余用这么选也不合适,应该要么都插电,图个价格便宜,要么都电池,图个使用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国产比较好的

好的。谢啦,角磨还有啥好的推荐吗?200块钱的

网友D:
天猫不是不能改价格吗?总共650是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猫不是不能改价格吗?总共650是怎么操作?

我也不到啊,兄弟这俩家伙什咋样呀同价位还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是出去干活用还是自己业余用。看来是自己业余用,因为一个是插电的,一个是电池的,要是出去干活不会这 ...

出去干活用。角磨用的不多,主要是拧螺丝和少量的电钻。但是插线的电钻也拧不了螺丝啊。所以就这么选啦。同价位再推荐下其他合适的谢谢啦,我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去干活用。角磨用的不多,主要是拧螺丝和少量的电钻。但是插线的电钻也拧不了螺丝啊。所以就这么选啦。 ...

是的,插电的电钻拧螺钉不好使,这点我没考虑到。不过觉得你出去干活用这种12伏电钻可能还是弱了点,主要是电池续航力不够,而且威克士的电池不便宜,配双电大大超过预算了。不如选其他国产牌子的18伏的电钻,电池续航力大大增强,再考虑同种电池的18伏的角磨机,这样全都无绳且电池通用,更方便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的,插电的电钻拧螺钉不好使,这点我没考虑到。不过觉得你出去干活用这种12伏电钻可能还是弱了点,主要 ...

比如这两套工具,都是用的18伏的牧田款电池,都是无刷电机,干活时电池可以互相借用,肯定比你上边的组合强多了,预算还低一些。

网友C:
而且你那个威克士WU800X角磨机,无辅助手柄,又是后开关,是最不安全的一款角磨机了,根本不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这两套工具,都是用的18伏的牧田款电池,都是无刷电机,干活时电池可以互相借用,肯定比你上边的组合 ...

想法到是挺好,就是不知道这些品牌用着放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那个威克士WU800X角磨机,无辅助手柄,又是后开关,是最不安全的一款角磨机了,根本不能要。 ...

这个角磨机有个800s我刚刚又看了一下。侧面开关的带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插电的电钻拧螺钉不好使,这点我没考虑到。不过觉得你出去干活用这种12伏电钻可能还是弱了点,主要 ...

这些品牌18V的自带电池,比起威克士的12V的自带电池续航怎么样?

网友:
出来干活的话,12V力量和续航都不行。还是13楼的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品牌18V的自带电池,比起威克士的12V的自带电池续航怎么样?

威克士的12伏才3节电芯,这些18伏的是10节电芯,续航肯定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的12伏才3节电芯,这些18伏的是10节电芯,续航肯定强多了。

还是拧螺丝为主,打孔和切割非常少 但是还不能没有家伙什。这些18V的经常拧螺丝重量上会不会很累手啊?1.4kg吧?
另外我看18V的评论都说电池不行。我现在也不会改啊,不知道好改嘛?这一组电池大概要多少钱?10节的话也得要100多吧。。。
wu130这个电池单买要100块钱一块,这个不能自己改电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到是挺好,就是不知道这些品牌用着放心不。。。

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国产货也不是劣质品的代名词了。质造的那个角磨机我买了一个,一年多了,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