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diy个2.4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7-29):
各位坛友,最近弄到一个电推剪,没有充电器,里面是两节镍氢电池,查了下原装是2.4v1.7a的适配器,搜了整个淘宝都找不到有这个规格,倒是有3v2a的,特来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DIY一个

网友A:
3V的充电器串一个4007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的充电器串一个4007二极管

串到正极是吗?刚入门,请不吝赐教

网友:
随便搞个降压模块也能用,高级点的充满会停

楼主:
淘宝收个可调降压模块接到5v充电器就可以了是把?有质量好点的模块推荐吗?

网友:
3R33,之类的模块,调节一下电压用到这里应该可以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淘宝买块弄弄,那个电推剪是松下的,不知是哪国的版本,不是常规马达,是直接左右震的,本来想塞聚合物进去的,但是锂电3.7的电压太高了,有些模块输入端不支持这么低的电压,不好弄,所以就换掉原来的漏液电池改改充电接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淘宝买块弄弄,那个电推剪是松下的,不知是哪国的版本,不是常规马达,是直接左右震的 ...

铁锂或锂电加二个2007

网友:
放心,直接用

网友B:
一只LM317可调三端稳压芯片就可以了,该芯片输出电压1.25V~40V可调(最高电压看输入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LM317可调三端稳压芯片就可以了,该芯片输出电压1.25V~40V可调(最高电压看输入电压大小)。 ...

直接买模块了,小白不是太懂这些,多谢指教

网友:
买个可调电源就可以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改输出变压器绕组和反馈,也能做到2.4v1.7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改输出变压器绕组和反馈,也能做到2.4v1.7a啊

有这方面的教程吗?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到正极是吗?刚入门,请不吝赐教

串在哪儿都一样,镍氢电池很耐操,稍微过冲也无所谓。充满电压大概在1.4-1.45V左右,两节就是2.8-2.9。所以你只要降压很小一点,实际上,很多早前的剃须刀都用镍铬或镍氢,根本没有恒压装置,就一个电阻,充24小时能充满就行了。所谓的傻充。
3V串4007将使得充电严重不足,串肖特基二极管1N5819,1SR60/100之类比较理想。因为压降只有0.3-0.4V

网友:
最好的就是3v交流电1只4001整流后直接接电池。满电3v就行,其它功能都是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