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挚科ZHIKE固态硬盘SSD 120G U300拆解

楼主(2019-07-29):
SM2258xt主控和3个29F32B2ALCMG3,颗粒不是32g一个吗?3个96,为什么标120g?

网友:
大概是工作在了TLC模式吧

网友:
64的片片,估计是屏蔽了部分以延长寿命

网友:
都说了不要把钱花在辣鸡上了

网友A:
3D闪存,32B是MLC模式的容量,工作于TLC模式有48GB。三片144GB,开120GB没问题。可惜是黑片,能用多久看运气。

网友:
3D MLC,32G是MLC模式,开TLC模式是48GB一片,3片144去掉冗余就是128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闪存,32B是MLC模式的容量,工作于TLC模式有48GB。三片144GB,开120GB没问题。可惜是黑片,能用多久看运 ...

是这样啊,正在写入测试,后期速度才14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正在写入测试,后期速度才14M。

说明这个厂家的固件可能是外面捡来的,好点的固件可以60多M/S

网友B:
辣鸡盘少碰为妙,这玩意猝死率奇高,而且售后都是个问题,因为厂家随时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辣鸡盘少碰为妙,这玩意猝死率奇高,而且售后都是个问题,因为厂家随时会消失 ...

便宜啊,比山寨强点就行。售后不怕,京东负责,无需厂家。

网友C:
这些杂牌盘现在卖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啊,比山寨强点就行。售后不怕,京东负责,无需厂家。

你首先要分清这个是京东负责售后还是厂家负责售后,要留意商品下面那一排小字;如果是厂家负责售后那就完蛋。

网友:
你首先要分清这个是京东负责售后还是厂家负责售后,要留意商品下面那一排小字;如果是厂家负责售后那就完蛋
正解啊

网友D:
两年前在狗东上买了一块Maxell的SSD,拿到手看着还凑合。
拆开笔记本后盖开始安装,插了半天没装上,和拆下来的机械硬盘一对比:

妈的,什么鬼东西!!!接口尺寸居然不标准

果断退货,远离京东和杂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年前在狗东上买了一块Maxell的SSD,拿到手看着还凑合。
拆开笔记本后盖开始安装,插了半天没装上 ...

你哪里看到不标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哪里看到不标准了?

明显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哪里看到不标准了?

接口偏差2mm,真不知道他们这鬼东西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杂牌盘现在卖多少钱了?

100元,目前涨价趋势

网友:
明显是TLC模式的辣鸡,能退的话赶紧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闪存,32B是MLC模式的容量,工作于TLC模式有48GB。三片144GB,开120GB没问题。可惜是黑片,能用多久看运 ...

这个是黑片???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