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TL494改可调的几种调压电路的优缺点

楼主(2019-07-29):
坛上还有好多坛友在改494电源,改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其中,调压电位器的接法最多,各种接法有各种优缺点。
下图的几种接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最简单,有的A电阻都不用,优点是电路简单,电位器兼电源的泄放电阻。缺点一是电位器如果动臂或正电臂开路,电压会升到最高;二是只能在5V以上可调;三是电位器的功率要根据电压高低来定。
第二种也是电位器开路电压升最高。
第三种电位器开路电压最低。
上述三种都不能0V起调,都是5V起调。
第四种能0V起调,电位器动臂或+5V端开路,电压降为0V。电位器负极端开路时电压升到最高。
第五种增加了D电阻,坛友们讨论一下,当电位器负极端开路时,电源的输出电压有何变化,是最高、最低0V还是有电压但不是最高?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接法,坛友们一起提供。

    坛友们大都认为第五种最好,那么怎样搭配A-D的阻值比较合理,二者比例越大,电位器失效时上升电压越小,但是调压电位器的线性越差。下图
以10:1的比例搭配看输出变化。为了方便计算,基准电压5V,设最高输出为50V。    当10K电位器A调到1K,D电阻为1K时,输出电压为2.67V。当电位器负极端开路时电压升到5V。

    当10K电位器A调到5K,D电阻为1K时,输出电压为7.16V。当电位器负极端开路时电压升到8.33V。上升的幅度已比较小,电压越往上幅度越小。

网友:
深入研究啊,好评!

网友:
研究太深入了,好题目

网友A:
有些电源带过压保护的,在4脚上控制,论坛里的改装方法都是拆除4脚过压保护,其实把过压保护值提高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带过压保护的,在4脚上控制,论坛里的改装方法都是拆除4脚过压保护,其实把过压保护值提高不就好了 ...

      可调电源不同于定压电源,4脚功能用于定压输出相当好,要用于可调还得另加跟踪电路,单纯提高过压保护值是没用的。如一台0-30V电源调到5V输出,在电位器失效时电压仍会到30V。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般用第五种。如果电位器负端开路,输出电压为(1+Rd/Ra)*Vref*K 。式中,Ra为电位器上臂电阻,Rd为为D电阻阻值,Vref为基准电压,494的参考电压为5V,K为输出端电压取样的电压衰减比。

网友:
你们都太高级,我只会比葫芦画瓢,教程让怎么接,我就怎么接,根本不知道是哪种方法

网友B:
论安全性5最高啦,无论断那一脚都不会跳到最高

网友:
用双联电位器,触点开路影响小些

网友:
第五种,有电压但不是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安全性5最高啦,无论断那一脚都不会跳到最高

正是,如果合理搭配A-D阻值,就能控制最高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带过压保护的,在4脚上控制,论坛里的改装方法都是拆除4脚过压保护,其实把过压保护值提高不就好了 ...

4脚是494芯片的死区控制,一般作于固定输出电压的过压保护。

网友C:
我的24V的用第四种方法为啥电压在24V的基础上越调越高,都升到30多V了,赶紧停了,怕把电容炸了

网友:
改了N多次,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都是网上图纸依葫芦画瓢

网友:
研究深入,好评!

网友:
水平一般,还没改过,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4V的用第四种方法为啥电压在24V的基础上越调越高,都升到30多V了,赶紧停了,怕把电容炸了 ...

你把可调电阻俩个固定脚的线对调看看

网友:
只懂得模仿、不知道原理

网友:
最近我看某鱼有人改成数控可调的,我觉得那个最安全就是不知道他是用数字电位器还是,直接用pwm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