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明225运动心率手表一波三折维修历程

楼主(2019-07-29):
业余DIY玩家平时一直潜水观看论坛上各大神的维修心得,最近跑步迷上了心率手表,在TB低价购得一枚佳明GARMIN Forerunner 225问题跑表,于是维修一段故事就始开始了:卖家描述完全没法开机,到手后接上充电器会震动按键有声音,初步判断电池问题,然后开始拆机,参考百度拆解教程过程略过。。。。。。,这里说一下从液晶表盘加热拆解,考虑到塑料材质不敢上热吹风就改用电吹风,真的很难加热后吸盘没法吸出来,只能找东西插入缝隙死劲往外翘,手甲指都翘翻了才拆了下来。

电池拆下来后测试为0V,上锂电池充电器充电一段时间后发现电压上来了4V估计复活了,然后接上手表主板通电,开机屏幕功能一切正常,正当暗暗自喜的时候发现充电显示有充电标志但死活充不上电来,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了,手机不能充电长期亏电导致不开机,测试了主板所有电容发现没短路,估计充电芯片问题了,由于主板有屏蔽罩开始没拆一度陷入了困局,百般折腾下最后把屏蔽罩拆下来了,研究了好几天,确认了电源管理芯片就是LFZX直径为3毫米的DFN芯片,3毫米。。。。。很无奈,没基础一度翻来覆去的想办法,最后尝试赌一把,上热吹风,如果能完美拆下来没把周边电路元件吹掉就买芯片修,吹飞IC就直接GG,上焊油上隔热胶布,默念一百遍稳定情绪,4档400度吹(这热吹风也是二手的以前看论坛是300度3档能吹下,但是经过以前吹怀无数IC而闲置一边的经验,失败失败的积累这热吹风4档才有力。。。。。无语),30秒左右拿镊子慢慢慢的成功拿了下来,周边也没掉件,运气爆棚信心来了。。。。。然后下单买了一颗同型号的IC,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了。

3MM的直径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

没把GPS触点拿下来有点变形

芯片到了,很贵一颗小小的连邮费21。。。

重新上焊油,多次尝试吹的时候发现芯片会移动,很无奈,最后只能在芯片中间接地处上一点点点焊膏,吹上去才没移动了,然后用放大镜确认没短路没虚焊一遍又一遍,一切接好后终于等到开机那一刻,居然没反应充电没电流,心都凉了一半,再拆下来重焊,问题依旧不开机没电流,半天就这么过去了,最后没办法本着最后一搏,把旧芯片清理一下重新焊上去,一遍成功开机,尝试充电试一下,几分钟电量就上来了,没问题了,难道这买来的IC就打磨的假的。。。。。。心中充满疑问,IC上机商家几乎一律不退的,无奈,好了就行当白花20来块吧,也很欣慰。

新IC尝试几遍不开机,换回旧IC一遍开机,充电也好了估计之前是虚焊问题。

工程模式测试发现GPS没信号,走到街上像个2X走了几遍一直在定位,考虑到之前把塑料吹变形了的缘故,自己重新把接触点加固了一下,好了,维修到此结束,挺折腾的,剩下就买些防水胶把屏幕固定好就行了,新手算是当一次宝贵的维修经验,就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难道原来的故障时电源IC接触不良?

网友B:
也可能是充电过热导致虚焊,新的上机没反应,要确定是不是焊接问题,只要芯片不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原来的故障时电源IC接触不良?

我也不知道~拆下来之前用焊油加焊了~但是还是不充电~所以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充电过热导致虚焊,新的上机没反应,要确定是不是焊接问题,只要芯片不买错的话 ...

新的焊好查了好几遍~特别是连电池那一脚我确定是焊好了~测过旁边的电容有电压的不短路,单接电池应该会开机但是还是不开机不充电只能换回旧的一搏了

楼主:
故障品100多入手的,不便宜但是想折腾,俗称手贱了。

网友C:
都是这样,维修了,发现原来没有坏....

网友D:
三毫米~好手艺~话说为啥不看卡西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这样,维修了,发现原来没有坏....

原来的是不充电,大概率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加焊无效所以初步确认只能换新的上去。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哈哈,恭喜修复

网友:
看来原来芯片的是虚焊啊。

网友:
这东西貌似不考虑维修,难拆极了。

网友:
这个可以,看起来以后也自己收个玩玩。

网友(2020-07-22):
我有一块佳明225手表,从没有用过,拆包装打开后花屏,也震动,按键也有响声,链接电脑也可看到里面的文件,也升了级,就是花屏没有显示,您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毫米~好手艺~话说为啥不看卡西欧呢?

户外长线用卡西欧,佳明适合短线、日常运动,毕竟配套软件丰富。

网友E:
我就是修佳明的,原装机主板坏件的很少见,基本都是电池容量挂了,屏幕漏液,进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毫米~好手艺~话说为啥不看卡西欧呢?

卡西欧也有这种运动手表,?推荐几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西欧也有这种运动手表,?推荐几款看看

可以看看卡西欧GBD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修佳明的,原装机主板坏件的很少见,基本都是电池容量挂了,屏幕漏液,进水 ...

修一下怎么收费呢,一次没有用过,专卖店说进水了,关键没拆开用过,怎么会进水了?

网友(2020-09-17):
向大师学习,动物能力超强!